[电源] 来个爆炸现场

楼主(2020-05-26):
用热风枪更换一下充电宝线路板的充电接口,没想到需要给电解电容隔热,砰的一声,手上一疼,吓了一跳

网友A:
这是我也遇到过,LED灯在凉台潮湿环境中点亮,用着用着突然一声巨响,眼前一黑,炸了

网友:
吹的时候没断开电池吗

网友:
应该找个金属钨挡一下。

网友:
风枪用得不熟练,吹久了。还有应该斜着吹。

网友B:
看来护目镜得必备一个,预先考虑电解电容隔热等。不过我也被吓过,把知春电子市场里买的5伏5安电压,去掉空载发热假负载电阻和稳压管等,上电几秒后电解电容突然裂开响了一声,看来单管式RCC方案调节率没芯片方案好。

网友C:
风避开电容吹座子,斜着吹,还有你这个夹子导热太快,座子容易吹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避开电容吹座子,斜着吹,还有你这个夹子导热太快,座子容易吹糊 ...

确实糊了  又换了个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护目镜得必备一个,预先考虑电解电容隔热等。不过我也被吓过,把知春电子市场里买的5伏5安电压,去掉空 ...

应该有................

网友:
我都是拆下不耐热的插件再吹的。。。。。。

网友:
这是吹了多久 能把电容吹爆 。拆之前先上松香或助焊膏  一般几秒钟就下来了  。不加助焊剂的确是不好吹  ,有时候板子吹煳锡都不化

网友:
是不是正面吹电容了,照理说边上吹到点也不至于爆炸吧

网友:
这电芯的包装好面熟,飞毛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也遇到过,LED灯在凉台潮湿环境中点亮,用着用着突然一声巨响,眼前一黑,炸了 ...

我们读书那回实验课学修黑白电视机开关电源的,旁边一同学把主电容焊反了极性,直接等了片刻听见”嗤嗤“声瞬间boom一声把所有同学吓一跳,电容外壳从显像管旁边直冲上教室天花板然后落下来,电视机板子上全是电容里面的纸。

网友:
我发现我遇到的电容都不错啊,这几天直接作死把电路板整个放燃气灶上面烧,所有元件温度都高,甚至有的电容被烧到了,昨天用热风枪拆路由器上面的元件,开最高温度,啥也不管,直接乱吹,然后上面大多数元件都被我拆了,电容没爆

网友:
也准备换个 品能 的10000mah双头宝的座,就是充足了电,放了一个季度,电量才少了20%。还是用光电量再搞吧

网友:
炸炸更健康,多炸一下就长记性了

网友:
你这个算小的,我在37V电压当时万用表没测到直接用耐压25V电容换上,电容像子弹飞出,里面玻璃丝纸成粉丝

网友:
莫非拆机乐园又监控我,昨天晚上刚看了改可调电源的资料,上面注明电容会爆炸,很危险,今天就看到你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