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充电宝故障

楼主(2020-05-26):
海陆通的充电宝,摔了一下就坏了,故障现象,插上充电器电量显示从低到高依次全亮,像正常充电,然后变成第一个led闪光,量电池侧电压不变,也就是不能充电,主控:IP5209充电接口已经换过,排除接口接触不良,还有哪里可能出现故障?

网友A:
电池电压多少?还应该检查一下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多少?还应该检查一下电感。

电池电压3.4V    回头看看电感

网友:
挨摔的电路板,最容易坏的是重量大的元件(相对比较,电感、电容等),看看有没有脱焊的,在仔细看看板子有没有裂纹。

网友:
芯片也可能出问题,几块钱的东西不要浪费人工。

网友:
这种充放电一体的,充电不行了几乎没法解决。因为充电就很简单的集成在芯片里面

网友:
看样子是没有充电,测测有没充电电流

网友:
串万用表测一下电池有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9.9帮你回血解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