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OBD胎压监测器靠谱吗?有什么缺点?有用过的车友吗?

楼主(2020-05-26):
不需要改动轮胎就可以加装,感觉不错,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有用过的车友吗?

网友:
需要走一段路之后才能显示,感觉意义不大!能知道那个轮漏气了!想实时显示胎压的真实值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不怎靠谱,它靠计算各车轮速差 触发报警!
相对缺点如下:
1.不能显示胎压
2.不能显示胎温
3.四轮气压差不多均缺气或胀气时不会触发报警

网友:
老途观就是这个原理。经常误报。

网友:
胎压不同,车轮转速不同,这个是宝马首创的,原车自带。要走个1公里左右才能检测到,没有行车监测不到。
有些OBD跟行车电脑不兼容可能耗电会比较高,如果长时间没启动车子,容易造成蓄电池亏电。

网友:
不好,还是选那种正规内置胎压的,极力推荐舒瑞德,全球第一个发明胎压监测的品牌.如果只是要简单外置式,那就是轻舞飞扬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