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头戴式蓝牙耳机

楼主(2020-05-26):
平时喜欢看电影,请懂行的推荐个头戴式蓝牙耳机吧,至少有立体声效果吧,电视机没有蓝牙功能,还得搭配一个蓝牙发射器是吧

网友A:
用过最舒服的耳机是飞利浦SHM7110,音质一般,但是佩戴是最舒适的,一点都不夹耳朵。买过十几款耳机,就这款最舒服。自己换了耳机单元之后爽歪歪!!!

网友:
是的。支持蓝牙4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最舒服的耳机是飞利浦SHM7110,音质一般,但是佩戴是最舒适的,一点都不夹耳朵。买过十几款耳机,就这 ...

有线的?

网友B:
隔壁老王的8645模块买个来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老王的8645模块买个来做就好了

正有此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隔壁老王的8645模块买个来做就好了

再好的蓝牙音质都垃圾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蓝牙音质都垃圾的要死

还嫌8645不好?aptx不好?你用过没?

网友:
CREATIVE创新 声晰飞 SUPER X-FI THEATER

网友(2020-07-28):
可以看看索尼的耳机

网友(2020-10-05):
还是找个可以跑步用的

网友(2020-11-19):
Bonks G1 这个有人用过吗?够大,舒服。好的没用过,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50多块。这个我买了两个,一个带线的电脑打游戏用。一个蓝牙偶尔听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