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ESP8266的开发板(含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0-05-26):
emm,也不能说分享,就是别的一个大佬的东西改了一下(加了一个Type-C口)而已。
开源地址 https://oshwhub.com/acha/ESP8266V2
板子还在打样,等拿到手再测试

(又氵一帖,真棒)

楼主:
板子收到了,正在测试。Type-C的下拉电阻之前忘了,已经在新版本加上了说真的,Type-C的童鞋协议实在是复杂。我研究了好久,但是还是不确定电阻阻值、位置有没有问题= =
先前的版本发现Type-C无法实现正反插,只有特定正反插才能用,把两根D+线和两根D-线分别连一起了
放几张板子实物图

网友A:
有相关的驱动程序吗?正在开发搭载ESP-12的STM32方案.

网友:
CC1和CC2没有下拉电阻,遇上真C的线可能不识别

网友:
加俩510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的驱动程序吗?正在开发搭载ESP-12的STM32方案.

网络都有啊?

网友B:
这里typec的用处是?

楼主(2020-07-12):
引用 网友B:
这里typec的用处是?

供电和下载程序

网友(2022-04-25):
请问各位大佬,哪位有这款开发板的例程?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