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一下什么是治具

楼主(2020-05-26):
从来没有成功量产过2263,听说2260 2262EN量产的时候需要治具,到底治具是什么东西,还听说有的必须嘉翼的NVME盒子,即使同样的芯片也需要嘉翼的,求解答

网友A:
冶具就是个专用的USB转接卡工具 方便开卡用的  2263XT是可以直接用PCIE转接卡开卡的  2263EN 2262没试过

网友B:
群联就有专门的开卡治具,他的桥接芯片也是群联的,用来开31系统的固态硬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就有专门的开卡治具,他的桥接芯片也是群联的,用来开31系统的固态硬盘 ! ...

怪不得听说量产3111需要治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冶具就是个专用的USB转接卡工具 方便开卡用的  2263XT是可以直接用PCIE转接卡开卡的  2263EN 2262没试过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