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取材做个灯,效果不输那个喂奶灯!

楼主(2020-05-26):
话说前段时间那个小夜灯很火啊,我没买,那段时间我还在查看led的相关帖子。

上一次给放大镜加了个灯,也算是有了一些经验,在那之前做了一些8022w+7135的板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做出了今天这个主角。

完成图

由于做的比较快,所以过程图片就忘记拍了,好在用的东西都有图片,下面展示。

这是开灯的效果图

两片7135,效果很好!上面的盖子拧开可充电。至于外观嘛上半部分都是用胶粘的,看起来不太美观,弄个什么贴纸遮一下

用到的电路板,做充电用

之前做的8022ws+7135带散热!

事实证明,多做些,用的时候很方便!

这是新做的,改良了下,把触摸和7135都做到这个板子上了

这个板子上省略了那个10uf的电解电容,之前看到一位坛友买的模块上没有用这个电容,我也就省略了,103和104都没变,简单试了下,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104要不要用成大一些的105,先就这样吧,等用了以后不行再说。

最后说下,这个酱油壶做灯罩还是很好的!有兴趣的可以试试了。

网友A:
这个灯,挂的肉真多

网友B:
看着挺实用的,不知道自放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实用的,不知道自放电如何?

这个我没测过啊,感觉应该很省电,有时间我测下。上面也没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挂的肉真多

实用就行!字数

网友C:
那几根弯弯曲曲的粗铜线看着很带感

网友D:
还可以拿这个装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根弯弯曲曲的粗铜线看着很带感

哈哈!!其实用电池的话,7135稍加点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拿这个装奶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E:
感觉一个灯珠都亮,你这还用3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一个灯珠都亮,你这还用3只…………

其实里面有8片5630,一片7135带4片,灯板是玻纤板,3片的温度好像是在52℃左右,听人说超过55℃会影响led寿命,所以用4片,温度好像是46℃吧,当时专门长时间点亮间断测温度,只是忘记记录数据了。

网友F(2022-03-28):
这样的零件配的外壳太寒碜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零件配的外壳太寒碜了点

这是第一次做的,后来还做了很多,越做越简单,也打了专用的电路板。充电宝电路板什么的买了很多,缺外壳。这个灯快两年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