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色LED筒灯发光的顺序如何改变

楼主(2020-05-26):
三色的LED筒灯输出有三条线,请教是不是通过对调这三根线能改变灯的顺序?

网友:
没图,不清楚,
反正输出3条线是没看懂,是驱动输出还是啥,
品牌是啥,型号是啥,啥都没有,
真当坛友都是神仙吗

这简直是错误的求助贴的例子

网友:
可以看看电路板上的标识,一般是共正极,另外两根负极线互换一下,即可改变发光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