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金立手机充电器TC-G90

楼主(2020-05-26):
金立手机原配充电器,型号:TC-G90,深圳华锦电子代工的。拆开看了看,内部做工一般。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注:
此充电器早先金立手机原配充电器(图片是早先拍的,最近找到的),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有输出,但不能正常充电现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空载输出电压只有4.2V,后闲置一段时间后,电压输出恢复正常,空载输出电压5.06V,一直未找到故障原因,望坛内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就是电流小了

楼主:
早先金立手机原配充电器,早已经不用了。图片是早先拍的,最近找到的。

网友:
连个芯片都没有

网友:
。。。。。。。元件老化了?

网友:
感觉像老年机的充电器

网友:
可能是天气冷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电压过低,后面天气暖和了电压就恢复正常了,换电容试试

网友:
早期,小功率充电器用RCC的太普遍了

网友:
看上去是RCC方案做台灯很合适,可以试试直驱XML2灯珠加奔腾四散热器,做一个简易小台灯。

网友A:
输入输出电解、光耦、431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电解、光耦、431都看看

输入输出电解、431都测过,正常。图片是几年前拍的,最近找到的,这充电器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放置挺长时间后,自己恢复的。以前遇到过带431输出电压异常的,大多调整分压电阻,可以修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楼主:
输入输出电解、431都测过,正常。图片是几年前拍的,最近找到的,这充电器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放置挺长时间后,自己恢复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还遇到过带431输出电压异常的,调整分压电阻,可以修复,但和公式计算出的阻值差别比较大,不知大神能否科普一下。

网友:
金立的充电器可以用得住,但做工不那么牛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电子垃圾,有时候真的可以用得到。。。。。。

网友(2020-07-16):
留下来或许以后有点用!!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我也有一个,2017年5月份捡的,通电之后灯亮。捡来之后,一直搁在塑料袋里,没有用过。
充电头我都收集很多了(一大袋,还有一袋电路板和壳子,都是自己拆好的),大部分都是山寨的,品牌机的、做工好的充电头没几个。(当然,我捡的那些充电器也是有用的,但是还没有利用上)

该评论正在审核,请稍后回复
进度: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