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组台R47真小钢炮主机+主板加钽电容升级改造(图片说明)

楼主(2020-05-26):
为什么组它,之前的电脑配置不够用么? 不是 是因为机箱而装,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043 以下图片说明

楼主:
楼下继续继续

楼主:
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真的是光污染。。。。

网友A:
我很关心哪个钽电容是怎么回事?我在某宝也买了十个钽电容改了笔记本的电容,6.3v的,不要吓我某宝都是这么坑?!

楼主:
还可以吧,目前8核基本够用,以后显卡换个好点的itx

网友:
硬盘上加的散热片不如加装一个静音的风扇比你这个更好一点。

网友B:
厉害了,直接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关心哪个钽电容是怎么回事?我在某宝也买了十个钽电容改了笔记本的电容,6.3v的,不要吓我某宝都是这么 ...

要是给cpu滤波就没事,电容上写E就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直接加电容。

本想装陶瓷电容,太多了,还是装钽电容方便

网友C:
钽电容用在高频电路必需提高耐压值,至少应比工作电压高一倍

网友D:
原来主板不带电容自己加装 还是 买的二手板子呢 懵逼   itx散热是最大问题

网友:
机箱绝不用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用在高频电路必需提高耐压值,至少应比工作电压高一倍

早期的钽二氧化锰电容确实有你说这种情况,但后期的钽聚合物电容没那么严格

网友:
CPU供电处好象少了一相啊,楼主不打算把他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主板不带电容自己加装 还是 买的二手板子呢 懵逼   itx散热是最大问题  ...

主板不带电容后补的,机箱顶部有风扇的散热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