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Nano/Uno nRF24L01中断方式进行接收、发送测试

楼主(2020-05-27):
使用的库是 http://tmrh20.github.io/RF24

直接使用当中的例子,如下图

只是修改了文件名,内容还是同样的

效果也如上图。

1、按SPI焊接引脚,CE/CSN除已使用的引脚外的其它引脚,中断使用INT0(D2)
2、测试的过程:
发送端ping  -》接收端收到后,回复pong -》发送端收到后打印出来微秒时间

上边显示是1.020毫秒左右时间,这0.020毫秒是接收状态切换发送状态的延时时间。注意电源要稳定、要好。还是挺稳定的。

源码就不贴了,clone 库之后,有现成的例子。

楼主:
收发是同一个文件的,download到2个模块后,

给其中一个串口发送t,即ping;
另一个即回应pong;
前面的发送端再收到后即打印消耗的时间(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