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术咨询 ATX电源的Z38烧了 求稳压值

楼主(2020-05-27):
维修一个ATX电源发现Z38烧了,但看不清型号和稳压值了,请谈里的师傅们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改成普通RCD吸收可能更耐用,这个管换成75K到150K的电阻

楼主:
谢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
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里用稳压管的,第一次见,一般都是RCD。

网友A:
这个是钳位二极管,可以用SE200、P6KE200之类的二极管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钳位二极管,可以用SE200、P6KE200之类的二极管代换。

谢谢“xz_zsa”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