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又出奇葩U盘,400M/秒 不会是SM3282主控吧!

楼主(2020-05-27):
昨天在某宝上闲逛,发现台电又出了款奇葩U盘,400M/秒  大家猜猜用的是什么方案?不会是SM3282主控吧

网友:
台电黑来了,,,上次那个台电竟然是16G黑片屏蔽成8G卖,从电脑拔了后u盘就不能用了,重新量产才行。

网友:
固态方案+USB桥接的。

网友:
根据价格猜方案吧,128G的,超过了150,基本是固态U盘,100左右,指定是普通U盘。

网友A:
文案里好像已经写明了,是固态u盘

我猜是JMS+58xt方案

网友B:
盲猜是毁容3350
或者901方案
配片UFS
之前很多UFS过来深圳后就走失了。说不定.....(细思恐极)
3280加QLC其实开心模式配片也能到这个速度。。。Chipgenius显示USB 3.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案里好像已经写明了,是固态u盘

我猜是JMS+58xt方案

这个U盘壳和锋芒por用的是一个模具,估计里面也是用的G2标准板,G2标准板如果用单颗粒主控,能达到这个速度的也只有SM3282主控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是毁容3350
或者901方案
配片UFS

有这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盲猜是毁容3350
或者901方案
配片UFS

我有不同看法,3350或901这种方案,都不是真正的固态U盘方案,既然文案里写了是固态U盘,再采用UFS桥接的方案,是不是有点混淆视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不同看法,3350或901这种方案,都不是真正的固态U盘方案,既然文案里写了是固态U盘,再采用UFS桥接的 ...

看成本。像固态U盘这种加最基本的58XT或者59XT,拆机料最低成本控制主控板应该是40左右
而且。很多买家根本不关注什么是固态U盘
或者理解为速度快就行啦
UFS这种低成本方案,厂商也喜欢用
拆拆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像固态U盘这种加最基本的58XT或者59XT,拆机料最低成本控制主控板应该是40左右
而且。很多 ...

固态U盘主控板虽然要好几十,好在TLC颗粒便宜啊,像台电这种批量出货的,成本也是很容易控制住的,128G卖159,169,利润还是大大滴!

网友:
能飞的起来不?

网友:
我那闪迪不过280读 170m写
就乎了

u盘用 ssd主控 可以解决ntfs分区问题

网友:
既然包装都说了是固态u盘,3282又是u盘主控,所以可以基本判定不是3282,具体是什么还有待考证

网友C:
根据已知条件分析:
1.读取400(写入没说)
2.这个推拉款外壳应该是G2板子
===================================================
读取400这个点,有几种可能:1是ASM1153E桥接,2 是3282,3是JMS901/3350,3是PSSD的啥YS主控来着忘了名字很不好记的那个

G2板子限制死了,肯定不是大板长版,

而且台电没说闪存,

个人感觉按照天台电的尿性就是  前期58XT+TLC/46XT+MLC,后期抽奖3282 YS啥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已知条件分析:
1.读取400(写入没说)
2.这个推拉款外壳应该是G2板子

分析的透彻!

网友:
写入有300+

楼主:
啊?你买了呀?

网友:
是个好东西不,看这个速度可以啊

网友:
买一个拆开看看就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