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湖救急!华为海思hi3798芯片魔百盒U盘刷机进度条到结尾就不动了

楼主(2020-05-27):
江湖救急!华为海思hi3798芯片魔百盒U盘刷机进度条到结尾的地方就不动了,一开始以为是U盘问题,换了几个U盘还是这样,难道字库问题?请问大家告诉我怎么修复这个刷机到结尾就不动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好老的方案了,16的时候,就是玩这方案的机顶盒,后来破解了,直接复制IPTV账号,还是看IPTV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老的方案了,16的时候,就是玩这方案的机顶盒,后来破解了,直接复制IPTV账号,还是看IPTV省心 ...

刷机到结尾就不动的问题是字库有坏块吗?

网友B:
好多低端机器字库刷几次就挂了,写进去却开不了机

网友:
闪存用的深圳佰维的,寿命不行,换个别的系统试试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刷试试

不知道怎么线刷

网友C:
刷手机一样,不过要两头是公头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手机一样,不过要两头是公头数据线

TLL和公头线都有的,就是不会刷,不知道哪个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TLL和公头线都有的,就是不会刷,不知道哪个工具

我用刷机精灵

楼主:
刷机精灵不是倒闭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精灵不是倒闭了吗

盒子助手?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B:
好多低端机器字库刷几次就挂了,写进去却开不了机

的确正确, 我有两个海思的,一个就后面坏,一个中间坏。 后面坏的可以开机

网友:
我感觉是你找的rom不对,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