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错过了尚朋堂的车,买到了同一家代工厂的小风扇,启格XZ-08

楼主(2020-05-27):
最近天气转热,大家都撸了洪剑的风扇,很多拆机贴,然后评论里面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尚朋堂的车不错,无奈车已发走,就在各大电商寻找,最后在pdd找到一个外形和尚朋堂一样的风扇,估计是一个代工厂的货,虽然不是19.9的车,24.9比起现在尚朋堂40多的标价,我觉得还是可以勉强接受。于是到货立马验证。和之前坛友拆的尚朋堂电路板一模一样。而且尚朋堂还有两个版本的电路板,论坛有拆机

网友A:
重点要看风扇电机,但是没有拆

网友:
不错啊,不过25就不接受了。坐等15或者19车

网友:
感觉15的就够了,手上18650还有一些。

网友B:
有没有品牌,从马云家搜搜看有没有。

网友C:
我也坐等20元以内的车。。打算放餐桌上,吃饭时用。风扇尺寸不能小

网友:
估计外观一模一样的风扇都是这个厂代工的

网友D:
25 优惠购里面的大风扇29了啊 这个25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要看风扇电机,但是没有拆

不知道怎么拆呢 没看到螺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 优惠购里面的大风扇29了啊 这个25不值了

29的大风扇的关键词或者链接来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品牌,从马云家搜搜看有没有。

看说明书 型号是这个 mnfxs 我在pdd上面标注的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29的大风扇的关键词或者链接来一发

看这个帖子的时候页面最下方的优惠购图片显示的 29块钱的 你找下

网友:
力创商城1块的小了点

网友:
不带摇头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坐等20元以内的车。。打算放餐桌上,吃饭时用。风扇尺寸不能小

https://m.tb.cn/h.VOuT5aW $AMU91rSklPY$ 洪剑18CM风扇 16.9包邮 29.9-10再满减-3 我上车了 27号的车

网友:
https://s.click.taobao.com/YUVPShv
实用的还得是这种,220V直插,自动摇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重点要看风扇电机,但是没有拆

估计是单颗277霍尔无刷驱动板,平安里买的电磁炉风扇都是277加两颗扩流三极管,不过硅钢片都是半毫米厚度铁损偏大。也有拆机三洋4056对转风扇,别看个头小但是LB11967无刷驱动板外围元器件多,有特别小N加P复合MOS管芯片等,集成堵转保护,定子硅钢0点35毫米叠加铁损较低。共田F95无刷驱动板扩流三极管结构有点特别,把两相无刷转换成单相无刷,缺点容易启动电机发生自激吱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单颗277霍尔无刷驱动板,平安里买的电磁炉风扇都是277加两颗扩流三极管,不过硅钢片都是半毫米厚度 ...

洪箭这个有堵转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品牌,从马云家搜搜看有没有。

看到有一个29.9的估计是同一家代工厂,不过晒图奖励5元靠不靠谱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尚朋堂的是一个星期前 34左右到手的,两年前好象做活动是 2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