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大佬,SM2258XT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

楼主(2020-05-27):
我这里有2个一模一样的联想固态硬盘ST510 120g,不认盘了,短接后CE识别正常,但是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从网上下了七八个版本都是这个错误提示,热心的大佬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拆开里面芯片如下:
尝试开卡不成功,都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开卡配置如下:

补充下CE分布,图片如下:

网友A:
IM3D28的黑片
需要加载IM3D28的固件
可以试试这个
看起来应该是奇葩CE结构的
可以看看全FLASHID 手动选下C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3D28的黑片
需要加载IM3D28的固件
可以试试这个

非常感谢,M币不足,无法下载,能麻烦下发个百度网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M币不足,无法下载,能麻烦下发个百度网盘吗?

http://down8.upantool.com/file/s ... 8XTMPToolQ0914B.zip
发个外链给你吧

网友B:
用0914B这个版本开吧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914B这个版本开吧 试试

谢谢回复,试了也不行,错误提示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试了也不行,错误提示一样。

发个ce表上来看看,是不是某个颗粒“变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ce表上来看看,是不是某个颗粒“变异”了

补充上去了

网友:
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tivity test fail的时候,右键看看详细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上去了

0914B 勾output  不行就勾QC不勾ADJ原版型的都是工具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以查报错文件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FlashID differece with FlashDB

网友(2021-02-24):
我们需要雷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5-26):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
搞定了吗、??

网友: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0914B这个版本开吧 试试

我试了,不行,显示不支持

网友(2021-11-05):
楼主搞定没有 我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