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220V直流永磁电机的调速器

楼主(2020-05-27):
想给一个220V直流永磁电机(有刷电机)调速。
选220V的理由是可以省掉一个低压电源。

在我的知识范围中只知道调速原理有PWM调速和调整供电电压进行调速。
但我知道通过调整供电电压进行调速的方式电机的扭矩会受较大的影响。

在网上找到以下三款直流电机调速器,都是交流220V输入的,但是不知道输出是什么形式的。
其实我想自己做一个直流电机调速器
请知道的大神给些启发和指导。

网友:
220V输入的是可控硅的吧,

网友:
直流电机,用可控硅就能调速

网友A:
,220v的直流电机,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220v直流供电,那么问题又来了,220v的直流是怎么来的,需要155v的交流电啊。

网友B:
220交流过整流桥后变成310直流。

网友:
调速器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直流电机,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220v直流供电,那么问题又来了,220v的直流是怎么来的: ...

按照有效值220v的定义,是热功率与220v稳恒直流相同的 50hz正弦波交流电,那么经过整流后热功率不会变大,所以220v直流电机也就是可以用在220v交流电下的电机(电磁的直接220v~如手电钻,永磁的就整流成直流),至于说310v是波形的最大值,整流为直流后加载电机后并不会有这么大,对于电机来说额定220v电压的+/-百分之十240/200v都在正常范围。调速方式也不必纠结,严格的说可控硅调速也属于PWM,只不过50hz的周波的罢了,对于给电机调速没什么区别。
要想知道调速器是哪一种也不难,方法1、看里面元件比较少(甚至没有整流桥),是3极管样的3条腿管子+3~5个元件构成的就是可控硅调速的,由集成块+其他大管子等比较复杂元件构成的就是PWM调速。方法2、就是看价钱,比较便宜的是可控硅,比较贵的就是PWM。需要注意的是“直流电机调速器”很可能只是一个双向可控硅的调压电路~如普通手电钻/调光灯/调电风扇用的那种电路,虽说很简单但是它输出的是斩波后的交流,是不能用来调楼主这种有刷永磁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直流电机,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220v直流供电,那么问题又来了,220v的直流是怎么来的: ...

你再秀够没有?
220V交流电桥式整流出来后就是220V有效值。你说的155V是整流后再滤波得到的峰值电压,你需要较大的滤波电容才能保持电压不能掉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交流过整流桥后变成310直流。

重新回炉再造。

网友C:
楼主,这些都是可控龟调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20交流过整流桥后变成310直流。

不接滤波电容没有那么高,全波整流交流电压*0.9=直流电压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接滤波电容没有那么高,全波整流交流电压*0.9=直流电压有效值

你这是经验公式,几十年前的了,是用于低压整流的。因为以前的低压整流就几做左右(6伏居多),桥式整流就耗去了1伏,所以才有0.9这系数。而这220V整流的,1伏的损耗,百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按你的公式,应改为0.99。

网友:
220x1.414=311V

网友:
这是峰值电压,不是有效值电压。我们说的220V交流电压,也是有效值电压。

网友:
这些都是可控硅调速的,效果应该没直流PWM调速那么好,因为供电本身就是脉动直流电。

网友:
建议楼主用单片机做个带转速反馈的调速器吧!霍尔测速、MOS开关PWM调速、数显转速表…………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楼主的电机,只不过是130放大版老式110伏鬼子货进口碳刷电机,双滚珠轴承正好做一个电钻用,接好220伏转110伏牛牌电压转换器,和故障机箱电源高压直流侧,没多久把220伏转110伏变压器烧断绕组,干脆超压220伏接机箱电源当电磨用,结果电机里面异响以为要触电,费了半个月时间敲开电机,其实是电机里面压敏电阻击穿,可惜的是外壳变形转子摩擦电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经验公式,几十年前的了,是用于低压整流的。因为以前的低压整流就几做左右(6伏居多),桥式整流 ...

这个不是经验公式的,具体请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些都是可控龟调速的。

可控“龟”是往左爬,还是往右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