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荣晨电动牙刷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5-27):
淘宝客推广的电动牙刷,看着还行买了一个,牙刷已经有拆解图了,我就不拆了,充电器拆了看看。

无线底座

四个廉价脚垫

空载就40ma

充电时140,实际有用输出100,然而充满了还是140,想变回40必须拿下来

四个螺丝

非常的简单

就一颗ic,没有识别之类的功能。

反面

线圈内部有跟磁棒,用来和牙刷线圈增强耦合。

sgd5020,振荡和功率输出。

资料

这个属于它激式振荡,频率由ic外部rc决定,内部单端下拉式驱动,属于boost升压谐振拓扑。

由于资料里没有看到输出反馈和过零比较电路,怀疑就是简易的开环半波输出。
示波器验证一下,注意探头夹到线圈两端,接地夹子夹的是电源正极做参考点。

果然是近似正弦“半”波,如果全波就必须至少设置过零比较电路,峰峰值大概50v,频率58khz恒定,整个波形馒头波占比只有10%,证明内部驱动方波的占空比也就5%左右。

接上牙刷波形参数变化不大,馒头波占比降到了9%左右,由于馒头波下降沿是电容对电感放电形成的,负载加大,放电速度加快下降时间减小,控制又是开环无补偿所以占比会小幅下降。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楼主的拆解。
也跟风买了个黑色的,牙刷主体磨的痕迹挺多,像旧的。模式第一个灯非常暗。其他灯都一样亮

网友:
没有胶封,小心进水。

网友A:
然后,牙呢?不拿来一起看看吗?

网友B:
偶的是220V输入的,估计里面就是半边变压器

网友:
这可真够简单的!!进水必费!!!

网友:
看来还是不能买啊?那还是老老实实买飞利浦或者松下的好了

网友:
充电和USB那里容易进水腐蚀

网友:
还是欧乐的靠谱,用了10年了还在正常使用,也没有菲利普的水封门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牙呢?不拿来一起看看吗?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220V输入的,估计里面就是半边变压器

感觉这玩意儿不好使,劲儿太小刷不太干净~

网友:
眼一花看成荣昌了,立马联想起荣昌肛泰

网友:
:我的充电器坏了,拆开发现都是胶封,没法修

网友:
看样子也不防水呢

网友:
没灌胶容易坏,灌胶了又修不了……

网友:
不封胶无所谓,不会放浴室充电吧

网友:
家里有2个小米的还杀牌子,都没注意,充2个小时充满 用10来天

网友:
按理说,插上牙刷脉宽应该变大的

网友:
所以,大品牌的稍微靠谱些,至少坏的几率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