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肌肉型5v电源拆解

楼主(2020-05-27):
给路由器供电用的,用了很久了,后来路由器不稳定,换了个电源就好了,把这个拆开看看
5v1.2a,个头很大,

撬开看看做工还不错,以前对艾华的电容印象还不错,最近失效 怀孕的电容都是 艾华的印象大打折扣

更换两颗固态

稳妥运行一个月毫无压力

网友A:
前排混脸熟。你怎么知道是电容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混脸熟。你怎么知道是电容失效的?

基本靠猜测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混脸熟。你怎么知道是电容失效的?

外观看无坏件,基本上都是电容失效或容量不足

网友:
重点在安规电容,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艾华电容和日本三con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台湾的立隆也还不错

网友:
也要检查一下主电容容量

网友:
学习了,电容竟然没有鼓包

网友B:
EMI电感看着歪了,不知是不是人为的

网友C:
父亲的光猫配了一个12伏10安电源,分出XL2596降压板降到9伏给路由器用,再分出几个USB车充给手机和小音箱等充电。好像电源低压侧电容,5伏输出需要配耐压15伏电容器。

网友:
改成单锂充电器不错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平时发热大吗?电容被烤干了?容量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父亲的光猫配了一个12伏10安电源,分出XL2596降压板降到9伏给路由器用,再分出几个USB车充给手机和小音箱等 ...

索大电源5v输出的,配的都是6.3V的电容。举例:PSP电源,bc-cs2d神器。关键在于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平时发热大吗?电容被烤干了?容量变小?

2013年一直包在塑料袋里 和路由器一起桥接用,结果路由器的 电容也不行了,电源的电容也不行了,品牌都是 艾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电感看着歪了,不知是不是人为的

不是一,拆开就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家里有个不稳定的电源,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父亲的光猫配了一个12伏10安电源,分出XL2596降压板降到9伏给路由器用,再分出几个USB车充给手机和小音箱等 ...

10A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