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大佬,SM2246EN+H27QFGDYEBOR开卡报错Reset Fail(51)

楼主(2020-05-27):
我这里有2个一模一样的金泰克120g,其中一个不认盘了,短接后CE识别正常,但是开卡报错:Reset Fail (51),从网上下了十几个版本都是这个错误提示,不死心又拿那个没坏的盘也开卡试了一下,结果也是这个错误提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同样变砖不认盘了 热心的大佬来指点一下吧,谢谢
拆开里面芯片如下:

尝试开卡不成功,都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开卡配置如下:

网友A:
program fail handle
enable internal-lntlv
这两项去掉看看,之前遇到过HY打开着两项后REST失败的情况
HY这东西漏电,我基本不玩。所以只能找到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ram fail handle
enable internal-lntlv
这两项去掉看看,之前遇到过HY打开着两项后REST失败的情况

EBOR这个闪存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gram fail handle
enable internal-lntlv
这两项去掉看看,之前遇到过HY打开着两项后REST失败的情况

感谢回复,这2项照着试了,还是出错

网友:
连开两贴求助开卡坏固态,你这也是入了闲鱼的坑了吧

闲鱼上的坏盘,年前收的,很多都是小问题,很多能开出来直接用的,或者有的跑一下RDT就没问题了。但今年收的,很多都是炸ce,炸颗粒的。
商人们的水平也在进步,他们也学会了开卡,能开出来的,都被小厂回收了。开不出来的,或者问题比较大的,再挂闲鱼上卖。

网友B:
这是版本问题 我有版本 秒杀

网友C:
颗粒选了1V8的肯定不行 你还个P1115G版本 自动识别看看有没有3V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版本问题 我有版本 秒杀

开群联的大佬,啥版本透露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选了1V8的肯定不行 你还个P1115G版本 自动识别看看有没有3V3的

找到P0115G版本,也是不行

网友D(2020-08-16):
用这个版本试试,刚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换这个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版本通过

楼主(2020-09-18):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版本试试,刚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换这个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版本通过 ...

谢谢回复,我用了这个版本也不行

您的版本能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E:
同步颗粒,sync mode 勾上,哪个版本都能开

网友:
前几天刚开过,没有难度啊。

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810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了这个版本也不行

您的版本能传上来看看吗?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颗粒,sync mode 勾上,哪个版本都能开

一语中的,的确是它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F(2021-08-28):
我也遇到问题,也是开卡报错:Reset Fail (51),奇怪。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问题,也是开卡报错:Reset Fail (51),奇怪。

8月底开卡失败,放了一个半月,今天拿出来开,竟然开过了。。。。。。。。。神奇。。。。

网友(2022-02-03):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大佬们帮助,勾上sync mode就开出来了。感谢!

网友(2023-03-20):
开成功了,报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