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风扇怎么拆?

楼主(2020-05-27):
如下图,这样的风扇,我将白色和橙色拆分开了,看到了电机,取出了里面的磁铁,但是就是不能将扇页从电机轴承上取下来,怎么用力拉、撬等等,都取不下来。这种风扇,电机是放在橙色那个地方里面的,转子连接橙色那个壳子,电源线直接连转子线圈(算是无刷电机吗?),磁铁是圆形中空的。转动扇页时有阻滞感,接上电源也是一样,没有别的电机不转时那种难转动的感觉。另外,这是220V市电供电的,市电接入线圈处的电压正常;万用表从市电接入处量电阻,不通,没阻值(线圈坏了?)。

另外,论坛积分商城换的型号为 AT34 的 USB 电流电压测试仪,插上USB插座或者电脑USB口,空载电流都在如图所示那样显示0.450A,接上负载比如一个充电宝之类,电流会跳升,显示0.805A。这个表的电流部分是不是废掉了,有什么办法解决?——我最近好像与论坛犯冲啊,先是坏论坛积分换的18650充电器,现在这个测试仪又出问题。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的?敬请解惑!

网友:
楼主是惜图如金啊!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大力出奇迹,用力拉吧。

网友:
没有什么一榔头解决不了的,一榔头解决不了那就再加一榔头。

网友:
马达故障引起轴发热,使连接扇叶融化,冷却后粘连.只能用大撬拆了.

网友A:
这个电扇应该是所谓“永磁同步电机”,接线端子件不通就是线圈断线了,想来从橙色与白色相接处可以拆开电机,分离了定子和转子后就可以处理线圈断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的?敬请解惑!

比中联软叶片微风夹扇好,后盖撬掉就能看见螺丝,转轴有颗螺丝必须拧掉才能拆,然后拆电机上下盖和极爪定子等。中联软叶片微风夹扇,启动弹簧弄颗滚珠轴承倒刺卡入,拆的时候得烤软外壳倒刺部分拔出。我觉得中联滚珠轴承应该换在电机转轴部分,用内径2点5毫米外径6毫米双滚珠轴承非标件,或者内径3毫米标准件轴承,加POM塑料套转接轴经。

网友:
后盖拆开看看,应该有个卡簧,转子中间有根轴直穿到尾部,卡簧固定,类似电脑扇热器风扇结构

网友:
夹子电扇?看看正面啥样子哦?
谢谢分享,拆解 内部,还是老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扇应该是所谓“永磁同步电机”,接线端子件不通就是线圈断线了,想来从橙色与白色相接处可以拆开电机 ...

我已经从这个地方拆开了,也将里面的磁铁给取了下来,但是黑色塑料杆连着线圈、铁爪(专业叫棘爪?),就连着橙色前端部分。

回其他坛友:橙色前面是一体的,很是坚硬,我用锥子对着轴承那个位置,钻都钻不下去。

楼主:
补图来了。下图是我能拆下的全部东东。

风扇正面,很硬的塑料,中间圆圈也是一体成形的,最中间那个点,是我用铁锥手工钻了下的痕迹。

敲下磁铁后的样子。

最下面黄腊管套着的是电源接入线;稍上白点是固定前后两片铁爪的螺钉,对面还有一个,是从风扇前面拧进去的,塑料壳开孔位置与该螺钉不对应,应该不是装上壳子后才拧的;最中间黑圈内白线旁边的白点,就是轴承。

网友:
还好,还好,无损拆解,检查出 啥 电气问题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图来了。下图是我能拆下的全部东东。

把轴上的卡子取下来,顶出扇叶就可以研究线圈组件了,分离前后两片极爪,线圈退出来断点接通再重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上的卡子取下来,顶出扇叶就可以研究线圈组件了,分离前后两片极爪,线圈退出来断点接通再重绕吧~。 ...

谢谢!你眼睛太犀利,也很细心,我居然老眼昏花,没有发现这个卡子!这个卡子拆下和卡上去,都有点小难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眼睛太犀利,也很细心,我居然老眼昏花,没有发现这个卡子!这个卡子拆下和卡上去,都有点小难度 ...

可能有专用工具吧?一般用一字螺刀+锥子尖差不多扣得下来。

楼主:
终于拆下来了,顶开那个卡子,花了我三五分钟的时间,出去了镊子、尖嘴钳、一字螺丝刀等等,最后尖嘴钳顶、镊子固定配合,才拆下来。再次量了下线圈,不通,看来是断了,找个有绕线机的朋友帮忙拆下再绕过,应该可以接好。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大锤子,咋砸砸

楼主:
第二个问题“AT34 的 USB 电流电压测试仪空载电流显示450”这个问题,有人能够解答下吗?

网友(2023-06-08):
学习了,正好也有中联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