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族17拆解:内部细节拉满!一如既往的魅族工业风 【转】

楼主(2020-05-27):
魅族,已经变成了目前国内手机市场的一股清流。今年魅族默默地打磨了半年,终于给我们呈现了诚意满满的魅族17系列新品,50:50的重量平衡,精心打造的手感,精心平衡199g的重量,给我们呈现了一份完美答卷。

标签: 魅族; 魅族17; 拆解评论:0 楼2020-05-26简大师

1
第1辑:

  • 1
    31
  • 2
    31

    首先取出SIM卡槽

  • 3
    31

    用热风枪在底部边缘持续加热

  • 4
    31

    用双向吸盘进行分离,轻微分离后用翘片撬开

  • 5
    31

    沿着边缘划开封胶

  • 6
    31

    魅族17依旧采用三段式设计,散热面积豪华

  • 7
    31

    魅族17后盖闪光灯通过一条排线与主板连接

  • 8
    31

    拧开固定的螺丝后即可挑开闪光灯排线

  • 9
    31

    魅族17内部结构规则

  • 10
    31

    接下来我们卸下固定主板的9颗螺丝,取出主板

  • 11
    31

    贴纸与盖板中间有NFC线圈,同时有大面积的石墨散热贴

  • 12
    31

    依次断开电池、尾插、屏幕排线

  • 13
    31

    挑开音量加减键排线

  • 14
    31

    挑开电池、主副板BTB供电

  • 15
    31

    挑开前置摄像头排线,取出前置摄像头

  • 16
    31

    断开顶部传感器排扣

  • 17
    31

    再拧开固定主板的螺丝即可取出主板

  • 18
    31

    在底部对应SoC位置也有散热硅脂

  • 19
    31

    撕开散热箔后,主板的结构

  • 20
    31

    四摄的排扣都在主板背面,主板背面均由散热石墨贴

  • 21
    31

    主摄与景深镜头通过排扣固定在一起,超广角镜头与景深分别放置

  • 22
    31

    主摄与景深镜头

  • 23
    31

    魅族17后置相机全家福

  • 24
    31

    魅族17电池是有快拆胶的,可以较为方便更换电池

  • 25
    31

    魅族17搭配一块4500mAh的电池

  • 26
    31

    最后卸下副板的7颗螺丝,取出副板

  • 27
    31

    震动马达固定在盖板上

  • 28
    31

    魅族17全家福

  • 29
    31

    魅族17全家福

  • 30
    31

    魅族17全家福

  • 31
    31

    魅族17全家福

网友:
图片都挂了

网友A:
一个图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图也看不到

已经修改!!谢谢提醒!

网友B:
魅族是被自己作死的,比如说其中一点就是,魅族手机关机之后再次开机,会给你优化优化优化,很长时间才会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是被自己作死的,比如说其中一点就是,魅族手机关机之后再次开机,会给你优化优化优化,很长时间才会开 ...

我现在就是使用16th,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锂电池已经3.87V,充电4.45V了吗

网友C:
魅族质量很差,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系统更新后确实会显示优化优化

网友:
主摄为大光圈平锥镜头,超广副摄为国安达低畸变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魅族质量很差,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价格卖的跟华为有一拼,如果是抄芯片千元MTK主控,加ShanaEncoder自定义脚本HEVC硬件编码,提高每秒60帧低码率直出视频能力应该比华为超值。

网友:
比耍猴米好看多了

网友D:
我哥那个魅蓝貌似后台上传什么,该关的广告啊同步什么的都关了都不管用。

网友E:
身边有两台魅蓝,都是用一段时间那个实体Home键(带指纹)就失灵。对这牌子一直没兴趣了………

网友:
一直用魅族,坏了维修成本高,现在换小米了。

网友:
没啥用,拆开MX2,MX3,也会感叹做工真好,可惜,真的使用起来,呵呵,这算不算马屎表面光?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C:
魅族质量很差,做好心理准备

你说的大实话,我从2015年就买魅族手机了,全都是过了保修期就出毛病,从此魅族一生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魅族是被自己作死的,比如说其中一点就是,魅族手机关机之后再次开机,会给你优化优化优化,很长时间才会开 ...

你会发现你之前关掉的精彩内容推送这个开关,它自己又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哥那个魅蓝貌似后台上传什么,该关的广告啊同步什么的都关了都不管用。 ...

你说对了,精彩内容推送这个开关关掉,仍然会有各种广告推送。并且恶心的Flyme把系统自带的软件加了特权,意思就是,你从流量管理,联网管理那个设置里,没法禁止系统自带软件wifi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身边有两台魅蓝,都是用一段时间那个实体Home键(带指纹)就失灵。对这牌子一直没兴趣了……… ...

哥们啊,咱俩一样啊,我的也是过了保修期指纹识别总是出错,但是录指纹正常啊,唯独识别指纹时候提示指纹错误,该死的烂魅族快倒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