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一个速度快的USB 2.0 U盘

楼主(2020-05-27):
usb 2.0即可, 给N1盒子用的, 容量32G或64G

网友:
3.0的也可以用兼容2.0 ,64G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A:
找个最渣的3.0即可,怎么也能跑满2.0速度……

网友:
3257的吧,速度比某些双通道2.0主控都快

网友:
对呢,直接上3.0的吧,现在都很少人用了,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最渣的3.0即可,怎么也能跑满2.0速度……

能读写跑满U2的,U3 U盘可不多。

网友:
2.0速度快   3257咯
3.0接口也能用2.0,随便个3267啥的都稳得一批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小容量的2.0U盘有推荐的吗,给软路由做启动盘用的,2 4 8G都可以

网友:
U3的盘在U2下可能更慢
我就有个U3能跑到90读取的,U2只有20M不到的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小容量的2.0U盘有推荐的吗,给软路由做启动盘用的,2 4 8G都可以

楼上大神推荐的3257就不错,太小容量的写入速度慢,上传固件一个上百兆等的发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神推荐的3257就不错,太小容量的写入速度慢,上传固件一个上百兆等的发愁 ...

可以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