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加多一条内存条组双通道对哪方面有提升

楼主(2020-05-27):
如题,对浏览相机照片会快点吗

网友A:
得看你是什么机器,加什么内存

网友B:
没有什么变化,兴许amd 平台游戏会快点。 做活会快点
INTEL 平台并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是什么机器,加什么内存

3核amd,4g条,集显,win7,的老机器

网友:
反正现在便宜,加着玩玩。就好比CPU数框框,看着就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3核amd,4g条,集显,win7,的老机器

先加显卡

网友C:
也不看看楼主用途和配置,这老机器,还是看照片,显卡有啥好加的?

而且双通道对集显提升巨大,虽然对于老机器也没什么用就是了

网友:
有独显的话没卵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看看楼主用途和配置,这老机器,还是看照片,显卡有啥好加的?

而且双通道对集显提升巨大,虽然对于 ...

光看照片2g条都够了,干到8g太过份了吧。先加显卡有4g条上网够了,玩游戏再加4g呗。

网友:
核显影响显示性能,独显影响多开软件后的响应速度。内存容量影响硬盘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看照片2g条都够了,干到8g太过份了吧。先加显卡有4g条上网够了,玩游戏再加4g呗。 ...

上网就更该加内存而不是显卡了,现在浏览器巨吃内存的。你看他3核就该知道大概什么配置了,还玩游戏?那干脆全换了吧。
不过他这个大概还是换固态感受上最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就更该加内存而不是显卡了,现在浏览器巨吃内存的。你看他3核就该知道大概什么配置了,还玩游戏?那干 ...

内存4g够了,我2g本来很卡,加显卡后畅顺,加固态更不得了。

网友:
我没加固态,只是换上好硬盘,虚拟内存占用少了,快了。

网友:
现在的win7以上的系统还是建议使用6G以上的最好是8G 4G*2内存比较好。使用SSD固态硬盘放大也小一点,机器反应也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变化,兴许amd 平台游戏会快点。 做活会快点
INTEL 平台并不明显

intel的硬解能力会好些

网友:
增加内存带宽,能提高性能。特别是集成显卡提升巨大。
cpu得分也能提高,因为可以喂得更饱。

网友:
常规应用看不出有什么明显提升。大应用能体现出来。如PS和视频应用。

网友:
最重要的神秘加成:逼格提升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