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力西自耦变压器110v转220v改220v转110v

楼主(2020-05-27):
买了一个德力西3000瓦自耦变压器,升压的110v升220v,在美国用国标插头的电器。国内无法使用。于是得拆开改造。。。。。

自耦变压器原理

三个抽头:公共抽头(U2、u2点共用一个抽头)、大电压对应的抽头U1、小电压对应抽头u1,根据原理U1、u1对调为初级或次级,就能转变为升压或降压。开拆。。。。

大环牛,20斤重,开机有轻微噪声。大家欣赏一下做工和用料。三个抽头黒、红、黄

判断黑线是公共抽头,红线是220v抽头,黄线是110v抽头。黄线还接在一个110v的交流继电器上。作用是什么?开机保护?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要变成220降110v,就是把黄线和红线对调一下。具体就不拍了。接好后,试机成功。结果不到20分钟就悲剧了。继电器烧了,没考虑到110v的继电器加到了220v上,出现噪声,发热,继电器上热熔胶都化了,用了10多分钟烧了。
网购一个220v的继电器。买了2个,结果一个是坏的,线圈开路阻值无穷大。正常那个是11.7k欧。

换上去后开机正常。试了30分钟没事。就是继电器发热厉害,传导到连着的开关。开关(下图那个红按钮)摸着都有五六十度。有点怕怕,别烧了....

输入220v输出110v。历经磨难,家里跳闸2次,改造成功。

楼主:
大家猜猜总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A:
电压太高了,一般都是100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一般都是100伏的

100v是日本的。美国电压是110v的

网友B:
继电器热的话串个电容降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热的话串个电容降压试试

串个什么样的电容呢?继电器线圈220v交流电压,耐压值、容量应该是多少呢?刚才查了这个是功率继电器。线圈电压应在220v的90%以下。220v直接加在继电器线圈上电压是有点高。

网友:
只有三个线头,调换下就成了红黄线调换一下。

网友:
换个可调变压器,可以改串励电机电磨专用调速器。

网友C:
是不是那开关里面的指示灯热?

网友:
拆开看看,用料讲究。
看后文,改装了吧?有意思。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开关里面的指示灯热?

多谢提醒。很有可能是这里。指示灯原来也是接110v的,现在是220v.

网友D:
竟然是齐秦的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齐秦的磁带

嗯嗯,没香烟盒。这个变压器是接安桥功放A9070的,美国电压。我爱好音乐。

网友(2024-06-24):
应该把电路图画一下,这个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