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垃圾看到一个小变压器不知干啥用的

楼主(2020-05-27):
捡了个变压器,不知道干啥用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隔离降压用。

楼主:
看线头好纤细啊

网友:
做工太垃圾,扔了吧

网友:
后面还要加桥整和7805三端稳压

网友:
个头有点小,拆铜丝用吧

网友A:
做个小电源听收音机用

网友:
嗯。英文,变形金刚。不错。
不用钱,先吃吃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电源听收音机用

交流电没法搞吧

网友:
没什么用,这个太小了。手头一堆12V1A的这种变压器,都没有什么用处,直接扔了

网友:
很多工业设备的控制器使用,比如润滑泵,线性电源整流滤波稳压5V给单片机

网友:
220V变压器,低压是6.5V~,没有标功率或电流。

网友:
我好像在2013年也捡到过一个,接在没有无刷驱动板电脑风扇定子两根漆包线上,用魔幻陀螺加速器给风扇加速到每分钟1500转分离,风扇可以变成交流同步电机,给路由器和风扇变压器散热。

网友:
其实好多地方在用这种,比开关电源可靠性高。

楼主:
有人用的上吗?邮费到付送出去

网友:
看这体积功率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小功率音箱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