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个高清监视器的办法

楼主(2020-05-27):
买了块戴尔7350的全贴合屏幕带超薄的驱动板,屏幕是1980×1080的,色域也不错,观看角度也大!因为是全贴合屏没法单独拆出屏幕,所以又买了配套的A壳和配套的喇叭。
拆下按键板的所有按键,利用原屏幕上的四个按键位加一个疑似防盗锁孔的位置,塞入3×6×2.5的贴片按键并用AB胶固定,电源键旁有指示灯的安装位及导光柱,于是利用2颗1206红绿led装在此处固定。led与所有按键都是一线接地。装好后接到原来的按键板对应功能位上。
喇叭装在屏幕下方原有的预留位上并整理好走线,因为支持5V与12V输入,而DC母座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安装干脆舍弃,就引出了5V的USB母座至屏幕右侧空位,注意卡扣位置不要占用,母座的ID脚与地脚并联至主板地,此处需要打磨屏幕背板铝合金。
耳机座利用原来的预留位,但因找不到合适的插座故而该处合盖后有些顶A壳,所以需要测试摆放位置及对原孔位适当扩孔以便于耳机插头的插入。接线不再叙述。
原A壳摄像头位置一个圆孔暴露在外不好看,就找了个IPAD的HOME键总成用胶固定在此处,只图个好看没其他鸟用。主板背面散热处覆铜没有做绝缘处理,于是利用导热胶贴于此处,正好利用铝合金背板散热,注意此处的HDMI插座旁铝合金背板凸起需要修整。
找了一根FPC 30厘米长的MINI HDMI公转MINI HDMI母线,一头插进主板,一头已经没有合适的位置固定母座了,正好A壳上有个疑似指纹设备的长形孔位,干脆把HDMI线从此穿出来,并把母座用双面胶固定在旁边即可(暂时没找到好的固定方法)。注意穿出来的FPC排线最好用醋酸布基胶带加厚并包边,防止此处折断或被原开孔处边缘割伤同时也能防止手指被割伤。
盖上后盖,至此完结!5V供电下测得:待机0.026A;工作0.8A以上。注意要点:铝合金背板修整时注意不要伤到屏幕,贴片按键要把引脚掰直后放进原孔位,同时键后空隙不要直接用AB胶固定,正确做法是:按键侧放时底部打毛涂一点AB胶先固定,然后按键背后塞入硬质泡沫材料后在其上涂AB胶同时固定住背板与键体,因为键体背后的空隙就是液晶屏,直接用胶填满空隙容易把屏幕也粘住。
图片有些乱!勿怪!

网友A:
麻烦问下屏的驱动能通用surface吗?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屏的驱动能通用surface吗?价格多少?

这个不清楚,问问专卖驱动板的商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问问专卖驱动板的商家吧

谢谢指点

网友:
里面太乱,外壳一般,要是我直接3D打印开一个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