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教大家这个固态是假的吗?SanDisk X300

楼主(2020-05-27):
连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不知哪里坏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固态8成是真的,检测不到应该就是坏了呗

网友:
马牌加闪迪带锁,不好搞的家伙,试试30分钟大法(直接电源线不接数据),不行就放弃

网友:
固态是真的,手机是假的。

完全没反应往往不一定是大问题,说不定就是电源芯片挂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要是假的就好了 真的开不了卡 哈哈哈哈哈哈只能扔了

网友:
或许是坏了吧,你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