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LM358改个1元买的四槽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0-05-27):
之前买的1元加店铺红包淘宝买的四槽镍氢充电器,还送一个700ma镍镉电池,这价格就知道没好东西。不过电池还是有点用的。充电器USB5V输入的,拆开一看就电阻降压直充。决定用网上lm358定压电路改一下,怎么也比电阻降好点吧。
于是自己动手。
原来的电阻降压充电板子,简单的

网上找来的电路自己修

刻个板

要用的元件

焊接过程不谈,焊工渣渣不提,搞完装回,测试无误暂时用着

很久没发贴了,所以借此水一贴

网友A:
明明是做个充电器,为什么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做个充电器,为什么用改.

确实是做,不是改

网友B:
原理图看不清,能否发个清晰点的参考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充电器,看什么时候也弄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我以前也做过。用LM358和TL431做的是定压充电,但是这种充电方式并不适合镍氢电池,有的电池会充不满,有的电池会一直充电停不下来(过冲)。

镍氢电池充电2种方式最合适:
1、小电流定时慢充。就是按照电池容量1/10慢充16个小时。比如2000mah的电池就是用200ma电流充电16个小时。这种充电方式发热小,一定能充满,但问题是充电器的电流一般都是固定的,没那么凑巧刚好是电池容量的1/10.而且充满不能自动停止,需要手动去停止充电。
2、-△V检测的智能充电器充电。这种充电器在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但是一般发热较大。不过还是最推荐这种智能充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看不清,能否发个清晰点的参考下

网友: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用软件截屏发出来,或者把原理图地址链接发出来,这样看不清楚。

网友:
6楼说的中肯,这个电路充电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可能效果还不如电阻限流的傻充
不过既然是USB输入的,可以尝试一下DS2710或者DS2714,这倆是专门的镍电充电管理电路
效果很好,唯一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4-01-27):
使用cn3085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