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几款充电数显扭矩扳手的品牌

楼主(2020-05-27):
大佬们求推荐几款充电数显扭矩扳手的品牌!!!
如果长春地区有代理或经销商更棒~
万分感谢

网友:
你们长春那边大把扭矩工具贸易商,一汽在你们那相关配套工具贸易商也不少,进口工具品牌nobar hazet stahlwille snap-on tohnichi atlas.copco

网友A:
数显一般都破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显一般都破万了吧

看多大扭矩的 小扭矩几百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