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易的锂电充放电停止电路?

楼主(2020-05-27):
不想买那么贵的锂电测试仪,手头有一个炬为U96表头,可以记录电压电流功率和容量等,现在就差一个放电截止电路
我的设想是把锂电池充满电后,接这个表头,然后再接一个电子负载放电,到截止电压后,自动断开锂电池,这样读取表头就能知道锂电池容量了,而且也不需要恒流功能,因为表头会自动计算记录的,想设计一个MOS管控制放电断开的电路,但是模电数电学的实在是太渣渣了,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图?

还有一个问题没考虑到,就是这表头供电要4V以上,不能直接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A:
还要啥电路,接个保护板不就啥都有了

楼主:
是不是加一块充放电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如何接通和切断电池的?摸死管?继电器?是单个电池还是电池组?截止电压多少?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
10多元包邮货,

网友:
充满看静止电压可大概知道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啥电路,接个保护板不就啥都有了

用最便宜的锂电保护板,穿在USB电流表上,也是个思路

就是单一了,不能任意设定关断电压。

网友B:
这个东西挺好,我早买过两个,测得容量偏小,主要原因还是默认的放电截至电压偏高,是3V,如果设置成2.8V得话,偏差会小一点;我有2600mA的大红袍电池,可以测到2000mA以上,基本可以判断电池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加一块充放电保护板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网友:
ZB2L3电池容量测试仪  了解一下?

网友C:
你需要一只低压夹断和开启电压的P沟道管。R2、R3确定电池截止电压,R1确定放电电流大小。根据电池放电能力和表头参数R1大小。图中参数电池放电截止电压为3.2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挺好,我早买过两个,测得容量偏小,主要原因还是默认的放电截至电压偏高,是3V,如果设置成2.8V ...

截止电压可以自己调整的,至于你说的测试容量偏小,你是跟什么数据比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止电压可以自己调整的,至于你说的测试容量偏小,你是跟什么数据比对的? ...

18650电池上有容量标识的,有一些是标的一串字母和数字,网上也可以查得到标称容量的;我就是把自己测试的容量和电池上的容量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挺好,我早买过两个,测得容量偏小,主要原因还是默认的放电截至电压偏高,是3V,如果设置成2.8V ...

是的
关断电压偏高,我这个也是,我调低0.1V基本可用,如镍氢我调0.8V 实际是0.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只低压夹断和开启电压的P沟道管。R2、R3确定电池截止电压,R1确定放电电流大小。根据电池放 ...

AOD409能用吗?MOS管需要加散热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OD409能用吗?MOS管需要加散热片吗

这个管子最低开启电压在3.2V左右,可以用的。至于是否要散热器,要看你的电流大小而定。如果你用10A电流测试,管子功耗就有5.5W了,肯定要加散热片了。如果你只测试3A以下电流,功耗0.5瓦左右,可以不用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