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铅酸充电器用于锂电救急

楼主(2020-05-27):
一个48V1.8A的特能充电器,改造一下用于10串3并的锂电组救急。

是3842和TL3288组合,参考网上的资料,手绘原理草图,主要改的地方:降低恒压到42V,去除浮充

短路R9,R5并约200K电阻

电压将为40V左右,但电源打嗝不能正常工作,只有拆下变压器,增加3842供电组绕,6咂,发现太高,改3咂,大约12V,可以了

改好复原,断开原来组绕一端,增加的组绕重新钻孔接入原整流端

去掉浮充控制部分(断开Q4 bc极的R14/R15电阻 ),重新调整R5并联的电阻,最后发现组合一个174.2K的电阻并联,输出正好42.0v

加一个绝缘垫防短路

低压部分电压由原来的20V也随之将为14.6V,风扇降压电阻R1由原来的100欧换为22欧,保证风扇运转正常

最后去掉输出防反接可控硅部分,这是改好的电压,收工!

经实验,接入10串3并18650锂电组充电,电压逐渐升高到42.0V并维持,电流由1.8A逐渐降低到370mA转绿灯。先救急,后续再改80mA电流转灯和断电功能。
谢谢观赏!

楼主:
奇怪,看不到图片了重新编辑上传可以了

网友A:
我前几天锂电充电器坏了,直接拿的铅酸充的,电压一样就没改了

网友:
太厉害的,这都能改

网友:
求这个电容型号

网友B:
能详细说说怎么去浮充吗

网友C:
BT151极性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151极性画反了。

谢谢!是画反了

楼主:
这是低压电路供电部分电源的电解,没仔细看,50V几十到几百uF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说怎么去浮充吗

去掉Q4功能,断开图中的铜箔

网友:
这功力有点深厚哦,学习了

网友:
我的没有Q4:cry: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低压电路供电部分电源的电解,没仔细看,50V几十到几百uF的吧

可以帮忙看一下不?一个同款充电器这个电容爆了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锂电充电器坏了,直接拿的铅酸充的,电压一样就没改了

对,我也这么干,正常转灯。人在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帮忙看一下不?一个同款充电器这个电容爆了没输出

35V47uF:handshake:

网友:
换了一个50V47uF,空载有输出,有啸叫,不能充电,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改得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2022-08-09):
厉害了 ,真是高手

网友:
画图考验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