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贴子图片无法显示,被人举报不安全,报错:err::ERR_SSL_OBSOLETE_VERSION

楼主(2020-05-27):
联通线路,浏览器为Microsoft Edge chrome内核,具体看截图,DNS为阿里云。

Edge基本上都无法显示,复制图片地址单独打开报不安全错误,继续浏览才能打开,被人举报了?

Edge版本

chrome 81.0.4044.138 下大部分正常,升级到83.0.4103.61后与Edge一样。

网友:
我也提示警告了,我试着提交“安全网站”,好像不会提示了: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因为那时候论坛还在是用TLS v1.2,Edge浏览器默认启用TLS v1.3,故认为论坛不安全

可以手动在浏览器里启用TLS v1.2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时候论坛还在是用TLS v1.2,Edge浏览器默认启用TLS v1.3,故认为论坛不安全

可以手动在浏览器里启 ...

这几天又正常了,是论坛用TLS V1.3了吗?

网友(2020-06-26):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时候论坛还在是用TLS v1.2,Edge浏览器默认启用TLS v1.3,故认为论坛不安全

可以手动在浏览器里启 ...

今天发现还是不行,新版EDGE浏览器怎么启用TLS V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发现还是不行,新版EDGE浏览器怎么启用TLS V1.2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0-9384-6feed4636d4d

试试这个

网友:
img.mydigit.cn目前只支持TLS1.0了,firefox 设置security.tls.version.min =1,
Protocols
TLS 1.3         No
TLS 1.2         No
TLS 1.1         No
TLS 1.0         Yes
SSL 3         No
SSL 2         N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时候论坛还在是用TLS v1.2,Edge浏览器默认启用TLS v1.3,故认为论坛不安全

可以手动在浏览器里启 ...

 这跟TLS版本没关系,我博客用的是TLS1.0 微软也没显示我博客是危险网站啊,应该是论坛图片里面的辣鸡内容太多被人举报了

网友:
图片服务器报告不安全的问题前些天已经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TLS版本没关系,我博客用的是TLS1.0 微软也没显示我博客是危险网站啊,应该是论坛图片里面的辣 ...

报不安全红色警告,肯定是举报的后果

无法显示图片则是协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