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Pod Classic 更换大容量电池不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最近手上的一堆 iPod 电池纷纷罢工了(一个 nano 3 和两个 shuffle 2),就去假货宝淘了几块电池换上,顺便搞了一块 iPod Classic 的电池,手上有好几个 IPC,但大多主板都有各种问题,个人使用看来 Classic 的滚轮出问题的概率较大,很容易触摸不灵敏,可能是下面的不干胶问题,也有可能是触摸 IC 问题,滚轮出问题的也可能会导致五个按键出问题,猜测可能触摸 IC 把按键和滚轮的控制集成到了一起。再来就是充电的问题,手上几个 IPC 由于各种折腾多少都会出现不充电,或者插充电器不充电,只能接 USB 充电的问题,这个大概率和 TL4066 这颗充电芯片有关(毕竟主板上只有这颗芯片是有资料可查的,我会随便说?)

当然改固态硬盘是必须的了,硬盘完好的 IPC 基本不多见了~

这是换上 SONY A9S 电芯的 IPC,据 JS 说电芯容量高达 1800mAh

然后电池接口早先被破坏了的,所以用飞线连接了。这个电池接口损坏的也比较多见,当然都是反复拆机折腾搞坏的!

由于买的是电芯不带保护板的,原本用的电池保护板呢是老一代的,倒是能方面引出接线,但是可能由于拆机的时候烙铁太热(把 MOS 管烫坏了?),导致接上后发现输出端电压太低,基本只有 3V 左右,可能真被烙铁烫坏了,另外其他的几块 IPC 自带的保护板那个 FPC 软排线在连接保护板的地方很难引出线来(用过就明白了,只可意会),最后只能随便找了块手机电池的保护板随便接上了。后盖都盖好了,结果一测试,悲剧了,充电电流只有大概 4mA(是的,机智的我出于惯性接了电流表看了,经验告诉我玩 IPC 充电悲剧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换上的保护板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IPC 也能开机,但为什么不充电?于是接上可调电源,对比了原装的保护板(我有好几块)和换上的手机电池保护板,发现两者 NTC 脚位的电压差不同。原装的保护板在无负载的情况下 NTC 电压差(对比正极电压)在 0.03V 左右,而手机保护板的电压差在 0.2 - 0.4V 左右,差别这么大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找了一下 LT4066 的 datasheet,正常的 NTC 偏置电压(Vntc Bias Voltage)应该在 2.5V 左右,这个数据大概是在充电器接上的时候测量而得的,反正我是没量到,而且对照数据手册上的偏置电阻取值和主板上实际的也对应不起来,猜测 Apple 改动了具体的参数。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句话:

大致意识是:只要把 NTC 脚接地就可以禁用温度保护功能啦~

主板就不飞线了(毕竟已经飞了三条了),把连接电池的 NTC 反馈线直接和电池的地连一块了!

放大图,左边是 GND,中间是 NTC,右边是 +

然后测试一下充电电流,可以跑到 370 mA 了,这个基本就是正常充电电流了。

原始的电池容量没那么高,但数据手册上说 LT4066 设计充电电流可以到 500 mA 的,跑了一下线,越跑越迷糊,由于没有具体的电路图这个也不好改啊!算了,就那么充吧,算了一下时间充满 1800 mAh 的接近 5 个小时,话说 IPC 本来充电也很慢哦~

最后,纪念一下这一堆的尸体。修还是可以修的,有的是主控有问题,有的就是充电有问题,后盖毫无疑问都被撬得不成样子了的,大多都能修好,但作为料板还是妥妥可以的!

iPod 充电诱骗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032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 ,但是自己不会修 本来是好的 ,但是被我用力把接口拽断了

网友:
ipod,美播,艾利和,手上一堆的尸体,修都懒的修了

网友A:
苹果设备对于电池必然是有识别的,保护板是带有识别特征的,换别家的肯定不行。
你那个3V的板子不一定坏了,可能是断电或高温触发保护了,插回机器里充一下电就激活了。

网友B:
保护板到主板的接头焊下来再测保护板上电压多少,想办法让保护板空载能输出正常的电压再往机器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设备对于电池必然是有识别的,保护板是带有识别特征的,换别家的肯定不行。
你那个3V的板子不一定坏了 ...

谢大佬提点!回去就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到主板的接头焊下来再测保护板上电压多少,想办法让保护板空载能输出正常的电压再往机器上装 ...

是的,帖子后面有说明~

网友C:
之前我在论坛收了几个MP3 ,就像上面的各位大佬说的,现在难得有闲心来捣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在论坛收了几个MP3 ,就像上面的各位大佬说的,现在难得有闲心来捣鼓一下。   ...

哈哈哈哈,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几百 G 的有声小说,就会觉得 IPC 就是刚需了

网友D(2021-11-23):
我的ipod  换了电池+SSD  现在的问题是  充满电  睡眠 半天左右 就没电了。不知道 哪个地方 漏电严重。还请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ipod  换了电池+SSD  现在的问题是  充满电  睡眠 半天左右 就没电了。不知道 哪个地方 漏电严重。还请 ...

把 SSD 换原硬盘试试,可能是 SSD 板子漏电。或者也可以上可调看看待机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