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b款211单千兆网卡改为双千兆

楼主(2020-05-27):
首先看自己的板子是这样的不,是的请往下看,不是这个帖子也能对你起到提示。
图片是已经焊接完211网卡芯片和25m 49s晶振的事后图。这里感谢论坛大神的a款改双千兆的帖子,是这个帖子让我吸取了经验。a款图片是这样的
两个主板芯片布局基本一致,只有网口引脚连接方式不一样,借鉴a款改造帖得知211芯片引脚和型号为原册48f-01gyd2nl的网口引脚连接顺序如下图,由于b款的211芯片连接网口的顺序和a款的不同,这里直接焊接48f网口会找不到网线,b款网口又找不到具体型号,只能按照48f网口说明书的引脚定义飞线到b款上面。掰弯引脚飞线看下图。
主板正放到桌面上。图片的上半部分为211芯片连接48f网口10个引脚的顺序,下半部分为b款连接48f对应引脚的孔洞顺序。直接飞线上去,灯注意正负极,本人懒了就焊接了一个绿灯,结果只有千兆模式才会亮,百兆由于是黄灯管的所以不亮。。。
然后插网线实验连接显示千兆
完工整理好飞线安上网口焊接好外壳接地引脚。
ping测试无丢包。由于缺乏10个引脚连接主板的固定力,网口会比较晃悠,建议热熔胶固定。
关于焊接芯片建议马家随便买块qfn64芯片和基板练习下,b板芯片引脚焊锡已经比较饱满了,洗板水清洗下可直接风枪焊接,练习板就要用锡浆上锡引脚了,散热盘切记锡浆不要多,否则引脚容易被抬得太高,连不上锡。完事烙铁拖一遍引脚即可,焊接芯片时焊油一定要足够,否则引脚不容易爬锡。发个自己练习的图
原则上看,只要211芯片的周边电容电阻不缺的情况下都可以这么改造,连线图由于事后回想着画的可能有错,但是根据帖子的图片也可以自己画出来。只是比较绕脑。
这里在说一遍需要的东西
wgi211at网卡芯片一枚,一定要拆机的或者翻新的。全新由于没有写码进去,安上也会不识别。会写码的另说。
48f 01gyd2nl一个,实际上知道211引脚连接网口的定义后任何一个带网变的网口按着定义飞线上去都行,甚至网变网口分开两个部件焊接都行。
晶振一枚25m 49s
网口内部封装连线图网上可查这里给出我用的网口定义图,貌似和48f定义是一样的,不知道为啥型号却不一样
注意网口的引脚定义图是十个引脚向下的透视图,不要弄错了。。。这里我吃了一次亏,返工了一次。。
希望大家多多回复哈。

网友:
硬核 !点赞了!

网友:
这是个高手,还能这么玩

网友:
有办法,有耐性,有成就。

网友:
厉害,技嘉有一块h110tn也缺一个网卡,不知道能硬改双网卡不

网友:
看到飞线就头疼

网友A:
网口特殊定义,这个网口闲鱼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特殊定义,这个网口闲鱼上有卖的

咸鱼?具体知道啥型号吗?

网友B:
牛逼
老哥有元器件清单没 我也想搞一下 哈哈

网友:
努力是值得的,成功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
老哥有元器件清单没 我也想搞一下 哈哈

最后有原件清单呀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强。也要搞个改双网卡。

网友:
实际个人感觉,直接焊上网卡端子。对外连线网线根据实际线序定制一根,是不是也可行。这样端子就直接焊牢了。

网友:
厉害 之前一直想买的,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买....C双好像也没有货了

网友:
能买个相同的网卡接口,直接焊吗

网友:
哈哈,飞线大师!

网友:
666,不知道82583v的单网卡能不能改成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