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原版复刻英国国都QUAD405电流倾注式功放板

楼主(2020-05-27):
网上收的,看着还不错,主要是电路超级简单,而且据说前级选材好的好可以做到底噪很低,因为电流倾注式的特点是可以消除功率放大级的失真和噪音,只要前级有保证,整个功放的各项指标就有保证,入手原因是看着板子上的用料和背面的焊接走线还不错,背面焊点和走线很亮,不像是一般的焊锡,个人觉得,其次是看重那个运放的美国国家半导体的LM301AN和板上的那些叫什么来着的电容,两个大的电解电容一个是尼吉康一个不知道,后级推动管是A940,功放对管是墨西哥产的摩托罗拉2N3773,那些个大功率电阻也不错,就果断收了,另外本来看着一个SONY的车载双声道/单声道功放,结果让卖家试试好坏后人家就不想卖了,发个大家看下,东西很不错。

网友A:
这个是神一样的传说。。。。。

网友B:
没试下音质究竞如何?功率能达到多少瓦的不失真功率。

网友C:
4个保险管,
调一下方向,
声音有驚喜喔。

网友D:
感觉板子工艺只能说一般,另外这里用千层糕电容也没啥必要

网友E:
不错。电路板为什么没有阻焊层?

网友F:
印刷铜箔镀银?手工焊点?古老铜脚元件?养眼级的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神一样的传说。。。。。

好像原版的没有电源开关,没输入时是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下音质究竞如何?功率能达到多少瓦的不失真功率。

差个电源,买了个SONY的据说是Hi-End的电源,随后发帖,功率估计也就40来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保险管,
调一下方向,
声音有驚喜喔。

怎么调方向,没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板子工艺只能说一般,另外这里用千层糕电容也没啥必要

板子就是觉得焊点和PCB走线的颜色特别,非铜材质,这种电流倾注式功放的特点就是后级噪音会自动消除,只需控制好前级的底噪和失真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也是刚百度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电路板为什么没有阻焊层?

不知道啊,可能是小批量手工复刻的,我也是看了背面和运放才下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刷铜箔镀银?手工焊点?古老铜脚元件?养眼级的艺术品?

焊点肯定是手工的,本来有好多助焊剂的,被我用酒精清洗了下。为什么这么亮就不知道了,一块板1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就是觉得焊点和PCB走线的颜色特别,非铜材质,这种电流倾注式功放的特点就是后级噪音会自动消除,只 ...

板子不上阻焊整板镀锡就是这个效果。多见于70年代老设备上,后来PCB阻焊工艺上来了就变现在这样了。这种不带阻焊板子觉得最好看的还是HP老仪器里那种,整板镀金,几十年后还是金灿灿一片国产雷达车里见过镀银的板子,年头久了都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方向,没懂哦,

就是保险管対声音來说,
是有方向性,
拔出来,调个头,
再插回来去,
细心聆听,
其中有一个方向的声音,
高中低频比较平衡顺畅,
尤其是低频不会隆起膨胀。

网友C:
四个保险管的方向都调好的话,
声音会比较自然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保险管的方向都调好的话,
声音会比较自然耐听。

还有这种说法,等我网上查查,第一次听说,我还以为就是一个防止短接的作用,这种功放输出短接可能一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不上阻焊整板镀锡就是这个效果。多见于70年代老设备上,后来PCB阻焊工艺上来了就变现在这样了。这种 ...

PCB走线的亮色不想是镀锡的,很光亮,焊点也是很光亮,不是一般焊锡的那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说法,等我网上查查,第一次听说,我还以为就是一个防止短接的作用,这种功放输出短接可能一下就 ...

这要看你的耳力,
能不能听得出来才行,
若听不出来,
就当我没说。

网友:
那千层糕电容应该是西门子的吧,就是那个长方形的灰黑的貌似斑马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