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20-05-27):
老五家的据说是风扇控制板。但是不知道在那输入电压是多少伏,。输出功能很多。短接TEST也没反应。接5伏到J4的VCC和GND有喇叭响一下。遥控板不知道怎么配对。板子上的CR2032也有电。

网友:
好像评论里说不是一套的,不能配对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风扇控制板。
错了,这板子没有控制元件,起码有几只可控硅或者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帝依尔空气净化器的板子

网友:
这个没法用,还差一块驱动板!

网友:
这个板看意思是空气质量监测,只是什么传感器也没有,就一个单片机,上面的FAN大概指的是PM2.5传感器里的那个风扇
明显遥控不是这个用的。

网友:
vcc接电源 可能是3.3v或者5v
GND接电源负极
按下遥控器,在FAN EN应该能测到电压变化,FAN端应该有调速的PWM信号
另外这个产品应该用的是无刷电机,电机上还有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