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坏掉的广电有线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0-05-27):
这台创维有线电视机顶盒用10多年了,上个星期我妈早上中午都有开,下午要开时,机顶盒小显示屏红灯亮,显示lord,然后就没有显示,正常时进入显示四个0,电视机开始播放,可以选台。这机顶盒是一机一卡绑定死的,问广电客服不维修要买新机顶盒,后问我哥家有一台没有看有线了,就拿过来去广电服务厅绑定使用。这台机顶盒就拆开看看。开关电源输出3组电压,5V,12V,37V高频头供电。开关电源驱动芯片用Viper12,主板CPU有铜片散热,CPU旁边2个晶振。

网友:
自打有了斐讯N1, 广电的机顶盒早就吃灰了。

网友:
创维有线电视机顶盒的质量真好!自从用了网络机顶盒后,它一直放那吃灰。5年过去后,换回有线电视,插上后和你描述的一样。对于经常逛论坛的人来说,立刻拆开。里面的电容没有一个怀孕的。后来用清理电脑主机的鼓风机对插卡片的口吹了近十分钟,呵呵,又可以开心的看有线电视啦。原来里面的灰尘太多了。

网友:
显示的不是上帝  Lord(开个玩笑)  是 load , 数码管 a就显示成像R一样 ,看起来像固件坏了一样。
现在广电都想办法让大家去买高清互动 带回看功能的机顶盒 ,多一台加八块,基础费用也从24涨到32 然后每多一台高清机加8块

网友:
这是印证了这个只能中午看,因为早晚要坏么,这应该是加载中吧,我是不懂这玩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创维有线电视机顶盒,内部结构图
图片哈带土,有些模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