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烤箱模拟回流焊

楼主(2020-05-27):
经费不足,请问有什么限制及要求吗
在烤时背面元件会不会掉落
新人求教

网友A:
你这想法很奇特啊,经费有限就不要霍霍烤箱了,化锡后震动背面原件会掉下来的,也不方便你更换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法很奇特啊,经费有限就不要霍霍烤箱了,化锡后震动背面原件会掉下来的,也不方便你更换原件。 ...

我只是听说正反面焊锡熔点温度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听说正反面焊锡熔点温度是不同的。

大神回复的对是我欠考虑了

网友:
SMT回流焊背面也不允许设计大点的东西都是是些小电阻电容 焊锡的表面张力可以吸附的  把你家的主板拆下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双面焊,元件不是打红胶粘在电路板上

网友D:
用烤箱模拟回流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照这套路,是不是可以用煤气灶模拟热风枪了?

网友E:
6楼说的正确!双面焊一面点红胶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楼说的正确!双面焊一面点红胶粘上的……

我接触不少单面焊的,也是点胶的。这不分单面双面的,正规的贴片元件,都要点胶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面焊,元件不是打红胶粘在电路板上

单面焊,也是要点胶的。

网友:
单面焊的点红胶的少,只见过LED驱动板分立件与贴片混合的点红胶……

网友:
贴片元件浸焊和波峰焊需点胶。回流焊不需点胶。

网友:
贴片元件双面焊,先焊一面,焊另一面时元件向上,因热风从上面吹,上面锡浆融化,下面温度低不融化。这是从书本上转抄的,并没有真见过。

网友F:
生产线上,双面贴的板子是过两次回流焊的。
先焊一面,然后翻过来刷锡膏、放元件,过回流焊时,热风是从上往下吹的,PCB顶面温度比底面高,并且焊锡有一定张力,所以底部元件即使有融化,也不怕掉。

网友G:
楼主首先要考虑烤箱是用来烤食品的,被你用来当回流焊烤化焊锡之后就整个被污染了。被污染后不能再用于烤食品,否则吃了这个烤箱烤出来的东西的人会铅中毒,铅吃进嘴里之后是无法排出体外的,会永远在体内沉积造成铅中毒,而因为铅无法排出体外铅中毒又无药可医。

楼主是否要舍弃一只烤箱来玩回流焊?还是准备舍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来玩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产线上,双面贴的板子是过两次回流焊的。
先焊一面,然后翻过来刷锡膏、放元件,过回流焊时,热风是从上 ...

点胶也许能提高产品的合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首先要考虑烤箱是用来烤食品的,被你用来当回流焊烤化焊锡之后就整个被污染了。被污染后不能再用于烤食 ...

烤完拿清洁剂整个洗几遍,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烤箱模拟回流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照这套路,是不是可以用煤气灶模拟热风枪了? ...

煤气灶温度不可控,并且有明火,烤箱是加热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完拿清洁剂整个洗几遍,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实话告诉你,不行,洗多少遍都不行

网友:
在老站有人弄过,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