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两个电磁炉青春版啥的都是坏的

楼主(2020-05-27):
两个都是坏的,同一家收来的,开始还不愿意给我,说他要用,
我说,坏的别扔哈,给我修,
过几天过去一看,还是剪了线扔了,糟蹋东西,
一个是青春版便宜货,保险烧了,不带显示,不带中间那个传感器,
另一个好像贵 100块,有显示,据说通电,但用不了,可能是温度或检锅坏了,
找了一圈,就是没人说这两个是啥,特么都是黑线,是一样的东西吗??
也没有人拆开一个看看是啥,只说200K的温度传感器,你倒是给个样子看看啊,
网上一查还特么70块钱一个,温度保险才2块钱好吧!!!
不说,我也没空弄呢,先拆看看,,,
据说都是铝线盘,我就不追究了,
保险是12.5A的,特么真各种奇筢,,,

网友A:
两台多少钱收的?

网友B:
那个有继电器的可以切换谐振电容连续低功率运行。。。

网友:
保险炸了,估计IGBT也跑不了,但是你后半段的描述我是没看懂啊

网友:
小米的东西都是贴牌代工,什么都有,但是不专业。看着用料不错,都是就是肯坏。

网友C:
MF58热敏电阻

这么大功率电器,12.5A保险很正常,保险炸掉,IGBT多半损坏

有抱怨的时间,不如多看几个拆机帖子了,电磁炉技术很成熟,少有新花样

网友:
小米杂货铺就不说啦,做工看着挺好就是爱坏,我那充电插排都坏三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多少钱收的?

说了:收人家不给,过几天剪线扔出来,估计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继电器的可以切换谐振电容连续低功率运行。。。

有人测过,也不算低功率,和很多电磁炉一样,只是间歇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58热敏电阻

这么大功率电器,12.5A保险很正常,保险炸掉,IGBT多半损坏

看了也没用,说得好像看几个贴子就会修所有东西了,

网友:
刚返修一个小米青春版,故障跳闸,小米售后还是可以的,顺丰到付,收货当天修好顺丰返回,没花一分钱。这个电磁炉样子挺好,不过感觉功率有点虚。火力不够大

网友:
没植入广告挺好的,小米手机都垃圾的不能用了满屏广告,各种推送,还监听用户

网友:
保险爆了,IGBT基本不会好。

网友:
前几天刚闲鱼出了个青春版,垃圾买家收货就申请退款……

网友:
用料还行,爱坏,技术不成熟么?

网友:
主要是黑色的看着精致漂亮 像手机主板一样

网友(2021-03-18):
青春版莫名损坏多,80%可以修,最好修的就是炸保险管!标准版常见是进水导致,95%可修复!

网友:
电磁炉很好修的

网友(2024-03-08):
你好请问一下背面这个RT1  电阻什么型号的呢  我家这个电磁炉这个电阻烧了

网友(2024-12-28):
这些新出的偷工减料简直是一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