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电子刹车功能如何修复

楼主(2020-05-27):
x鱼上入得5262,正反转调速都正常,却唯独刹车功能失效了,向各位大侠老师求助修复办法(图是坛里借的)

网友A:
看看几个大二极管穿了没有

网友:
开关的问题

网友:
换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几个大二极管穿了没有

请问是电路板上对快速恢复二极管吗?还是开关里的?

网友B:
开关不按的情况下,输出应该是短路的才正常,按下去的时候是断开状态,就是靠松开开关短路迫使电机停转。也就是刹车

网友:
一般是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不按的情况下,输出应该是短路的才正常,按下去的时候是断开状态,就是靠松开开关短路迫使电机停转。也 ...

你好,应该检查开关那个位置呢?开关全都拆了,里面只有一个小PCB板,板上没有发现元件,用酒精稍微擦拭了一番后装起来,问题依旧。另外电路板上的快速恢复二极管都是好的,原来在电路板上测量是导通的,拆下来测又是正常的,后来干脆把两个都换了,可是问题依旧,烦请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C:
开关上好像有条二极管的腿,二极管还健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上好像有条二极管的腿,二极管还健在吗?

那个不是二极管的腿,那个是连接换向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