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偿找大佬设计这个板

楼主(2020-05-27):
本人小白,我理解电流指示灯没控制芯片应该不能实现吧?我自己瞎弄了一块如图,不知道是不是线不够粗的原因,负载设备情况下,量电源出来有4.2,末端只有3.3
找个懂得大佬做设计图让我去淘宝打样或者大佬包打样,私聊报价

网友A:
可以帮做,价格看着给就行
这个尺寸是要上机架么
电流太大了,多粗的线都没用,末端肯定掉电压
算了一下,大约50多路输出
想要解决,电源输入必须分开,每8路输出配一组输入,再把每个输入用严格等长的导线,汇集到电源的输出,这样可以电压一致
另外这么长的板子,打样也不便宜,40多cm很多厂都做不了,建议分成4x8.9cm的五块板子来实现,打样一次搞定,性价比高

网友:
我可以做,技术方面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几个帖子
QQ414712340
因为是做私活,得下班时间搞,所以时间不好保证

网友B:
串分压电阻,指示灯并在其上即可以指示电流。路数多用原件稍多些成本区别明显,还有板做成两段用铁板螺丝柱组装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做,价格看着给就行
这个尺寸是要上机架么
电流太大了,多粗的线都没用,末端肯定掉电压

led有负载就亮,要不要外加什么元件才能实现?
为什么要严格等长的线?不等长会怎么样?
主板可以分成小块,分5块4x8.9cm,要的数量很少,估计每块约多少钱?
制作费你说吧,我也不懂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分压电阻,指示灯并在其上即可以指示电流。路数多用原件稍多些成本区别明显,还有板做成两段用铁板螺丝柱 ...

数量不多,成本不太在意,按你说的没负载情况下,灯也会亮吗?主板可以拆分,只是想偷懒少开低孔

网友:
有负载就亮,且通过亮度判断电流就用采样电阻,否则就得用运算放大器。

输出电压低,是因为负载大,接触点多导致(微动开关、供电开关、供电XH端子)。

想偷懒少开孔,知道精确电流,方便控制设备开关,输出压差低,而且还不计成本的话,不如用单片机设计,电脑上位机显示负载电流,并控制输出状态。

网友:
有人接活了吗?没人接的话,可以加我QQ962838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