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了固态硬盘,是重装系统好还是迁移系统好?

楼主(2020-05-27):
机子原来用win10,系统盘是128G的三星850evo,现在入了个500GB新固态三星860evo,装新硬盘,旧硬盘放别的机子用。
问题来了,新硬盘是重装系统还是迁移系统好?迁移系统会不会有什么隐患?比如直接分区克隆什么的

主要是旧系统装的软件太多,重装真的让我头疼……

………………………………我是分割线………………………………………………
谢谢坛友们的解答,还是采用迁移的方法,用了大家推荐的傲梅分区助手,搞定了,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一直用迁移,也偶尔碰到过系统有莫名其妙的问题,没问题就用,碰上了再重装

网友:
我都是重装也就20分钟的事,新安装的一般好算好用吧。有重要程序的或资料不能重装的才用迁移。

网友:
1、直接对拷分区/盘
2、软件备份系统再还原
3、重装

网友A:
用傲梅的迁移可以

网友:
除非硬盘坏道,只要启动起来了,迁移一直没遇到过问题。。。

不过win10安装不麻烦,建议经常重装。。。或者办公专门弄个系统。。。

网友:
系统从2013年保留到现在的我,从win8一路升级到1803到现在,换了好几套平台和硬盘了

网友:
都是迁移的,平时维护好迁移前没问题的迁移完也基本没问题。一个系统自己用基本上用5-6年等机器淘汰也不重装。重装太麻烦,重装一次基本都要几天才能七七八八搞定。如果换平台最好是重装。

网友:
如果有收费软件比如财务管理软件之类的就迁移吧。没有的话直接重装,感觉又恢复了生机活力。

网友B:
建议先迁移系统,梅奥分区助手很快!

网友:
你原先的系统运行没什么问题就做系统迁移,原先的系统不太好用了就直接安装吧,反正win10安装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傲梅的迁移可以

谢谢,用了傲梅分区助手,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迁移系统,梅奥分区助手很快!

使用了梅奥分区助手,迁移系统了,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直接克隆就好了,我都这样干的

网友:
都是直接ghost,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USB3的速度,重装3分钟搞定,带补丁带自己装的常用软件。香!

网友:
换个硬盘没必要重装吧?备份、还原到新硬盘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