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解,电脑主板耗电池电量异常

楼主(2020-05-27):
换了好几个纽扣电池,无论是京东买的,还是电脑店,还是拆汽车遥控的。都是半个月左右耗完。主要是这主板耗完了纽扣电池就无法开机,要么换电池,要么先短接一下电源才能开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先串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多少ua?

网友B:
这个很可能是RTC电路有漏电了,重点检查RTC周边的电容之类的东西。

网友C:
如果是老电脑,可能还不是主板问题,某些时候积灰受潮也会导致漏电的情况,建议先用粗毛牙刷仔细刷过一遍

网友:
查下周边的电容以及双二极管

网友D:
南桥漏电,先清灰,再不行就锂电串个二极管直接接上去,能挺个把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老电脑,可能还不是主板问题,某些时候积灰受潮也会导致漏电的情况,建议先用粗毛牙刷仔细刷过一遍 ...

B85主板,映泰B85N3D。itx的。不算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桥漏电,先清灰,再不行就锂电串个二极管直接接上去,能挺个把月

现在是搞双开关,第一个开关接电源绿色与黑色线进行强制通电3秒。然后再开机箱电源。进入系统后恢复时间就可以了。反正现在也是好几天才开一次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串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多少ua?

可以强制接通电源后再开机。如果是简单问题还好。太麻烦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可能是RTC电路有漏电了,重点检查RTC周边的电容之类的东西。

有空再看下了,想用反正可以强制开机。

网友:
18650锂电池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