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变压器制作最小的t12白菜白光电烙铁成功

楼主(2020-05-27):
此最小白光t12烙铁曾发过一贴,那是第一次试制失败了,开始上电可以用,换了个保险电阻可能太小了,结果原地爆炸,给我蹦出二里地。想法是来自老论坛“逆行远方”的帖子。

楼主:
最近又淘到了几个电子变压器,再次操刀干一把。连上了几个月的夜班了,最近白天只能抽时间做一点。先看看电子变压器的内部,用的是之前帖子的图,内部是一样的,只是13005换成了13007

楼主:
找了个小壳子先把t12的616控制板装下,打了两个孔,过程不赘述了,看图。因为原来的电路板还是有点大,先把环形变压器拆下,增多次级线圈。
再用上一贴黄花845改造的电动吸锡器拆下所有零件重新用洞洞板组合,减小体积。
用4个肖特基二极管做桥,并一个50v47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3,再串一个电感。测试输出30v带载18v
压降有点大不知哪里的问题,电感感量太小??

楼主:
害怕出问题,所以测试时候找了根穿孔打磨过的t12头,没有多余的手柄,直接缠在触点上。十秒左右化锡吧,可以灵活的控制温度,把旋钮拧到最大,以最高功率拷机了五分钟,电子变压器的开关管(13007)一点温度都没有,感觉不到热,只有整流的肖特基温升明显,有些热,下次换更大的肖特基试试。控制板要与高频变压器隔开,不然有可能影响关断,导致无法控温,下一步是把这些东西塞到这个小盒子里,用铝板隔开高频。捣鼓了几小时,看看摆了一地,乱七八糟,先去上班,明早回来收拾。再看个加热的gif

网友:
开关电源安全性能高,也不贵

网友A:
电子变压器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自己做东西,不差那几毛钱,还是换个像样的电源吧。

网友:
电子变压器可以玩高频烙铁次级搞一小段铁丝短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不错,严重支持下。
不过如果电压变化比较大,那不加热的时候,控制板上面的降压芯片压力好像有点大呀。

网友:
行走江湖  安全第一

网友:
没必要重新焊接吧,

网友:
我做的,用的以前手机适配器的壳子,用了快两年了。主要看中小巧。

网友:
没问题我用5W节能灯改的都能用。。

网友:
我是来看图的。因为我没有改成功

网友:
用品质好的灰离谱50w:smile:

网友C:
这变压器我有几百个在吃灰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我有几百个在吃灰

卖不卖 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自己做东西,不差那几毛钱,还是换个像样的电源吧。 ...

折腾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严重支持下。
不过如果电压变化比较大,那不加热的时候,控制板上面的降压芯片压力好像有点大呀。 ...

控制板发热很少我摸着,倒是整流的肖特基挺热,次级出来接负载之后就压降太大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磁芯功率不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