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希崖随意贴开关LED指示灯改到正确的位置

楼主(2020-05-27):
希崖随意贴开关LED指示灯完全没有在正确的位置设计板子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自己改一下,本想用光纤导一下的,后来发现灯光太弱了,把自己的LED翻了出来

先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正负极对好,飞2根线连到原LED的焊盘处

试了一下,绿灯亮起,原LED不亮

盖盖装上,OK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版本? 我的还没到

网友A:
功耗呀
这个led消耗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呀
这个led消耗不少呀

这个设计的还挺好的。长按灯不会一直亮的。

网友B:
为什么原LED不亮了

网友:
估计是厂家剩余的物料,拼凑出来的,便宜卖一波刷销量,所以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原LED不亮了

绿色的led导通电压比原来的(蓝色?)导通电压低,led相当于一个稳压管,绿色亮后电压被稳定到1.4v左右

网友:
不错的改动。神奇的设计啊!
看样子 安全起见,测下LED电流 不要求大哦

网友:
这就是东拼西凑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