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臂式电子血压计,求助

楼主(2020-05-27):
拆一个臂式电子血压计,一个显示面板,一个主板,主板上有一颗牛屎芯片,记得还有一个小气泵,两个不知道什么的传感器,一个按钮板。安装4节7号电池。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去掉150块。用了两个月。然后他就出现了这种状况。 显示E2故障。因杂讯无法检测到血压信号,请重新测试一次。然后重启之后还是这样子,它的电机会转一下,大概有个一秒钟,然后停止。并显示故障E2信息。有哪一位大婶知道的吗?

网友:
电机转1秒就停下,这不正常,估计压力传感器或者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也是怀疑压力传感器,或者导气管是否泄漏的问题。两年了还有说明书,不容易啊

网友B:
嗯哪,检测故障带码,根据代码查找问题,先简后难,判断故障;
看文章,电机转,不知 臂束带 气压 有无?

网友:
我有个欧姆龙的血压计,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如果你能用就付邮送给你了。我没有手臂上那个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哪,检测故障带码,根据代码查找问题,先简后难,判断故障;
看文章,电机转,不知 臂束带 气压 有无? ...

气泵电机只转了一秒钟。气压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怀疑压力传感器,或者导气管是否泄漏的问题。两年了还有说明书,不容易啊 ...

气管应该没有漏。电机转了一秒钟就报警E2停下来。

网友C:
我有一台分体式的,腕带什么都好好的,就是屏缺笔画,斑马纸弄坏了,还没想好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分体式的,腕带什么都好好的,就是屏缺笔画,斑马纸弄坏了,还没想好怎么搞 ...

这种斑马纸外面可以用胶布贴起来试一下。

网友D:
气压有问题。查看看是不是堵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有问题。查看看是不是堵塞了

好的,我去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斑马纸外面可以用胶布贴起来试一下。

斑马纸搞坏了,一生气扯了扔了,现在屏和板板分居了,以前好歹还藕断丝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有问题。查看看是不是堵塞了

气管没有堵,我把气泵拔下来用嘴巴吹,用嘴巴吹了一下,能感到臂式袋有压力。开机瞬间泄气阀也有动作。接下来我应该用买一个这个压力传感器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管应该没有漏。电机转了一秒钟就报警E2停下来。

如果压力传感器正常,电机会一直转动加压,但由于漏气,可能会超时报错,但电机不会只转1秒。

网友B:
哦耶,已经查到 芯片级啦,加油!
检测 啥 情况?

网友E:
感觉好像是气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管没有堵,我把气泵拔下来用嘴巴吹,用嘴巴吹了一下,能感到臂式袋有压力。开机瞬间泄气阀也有动作。接 ...

没换用新电池试试看?或者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管没有堵,我把气泵拔下来用嘴巴吹,用嘴巴吹了一下,能感到臂式袋有压力。开机瞬间泄气阀也有动作。接 ...

用了两个月,传感芯片就有问题了??应该不是,不过买个来试试应该不贵的?另外,再查查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耶,已经查到 芯片级啦,加油!
检测 啥 情况?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好像是气泵有问题……

气泵的问题应该不大吧。有转,又不是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