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led灯珠恒压还是恒流

楼主(2020-05-27):
老站老帖不能回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6624我用5mm紫外光led改造灭蚊灯,开始觉得用恒压就可以,恰好搜到这个帖子,全桥整流后38个led灯珠用10k电阻灯珠(38个)电压103功耗3.4w,电流9mA,用6.8k电阻灯珠(38个)电压106电流14mA功耗4.3w;用7.8k电阻灯珠(38个)电压105电流13mA功耗4w,;时间久了各数值都略微升高,没仔细测量最后觉得10k亮度够了,用的10k电阻,余量大一点用的久,其实灯珠参数是波长:395-400(有点发蓝),工作电压:3.2-3.4V(不能超压,否则会烧坏)  正向电流=20mA,反向电压=5.0V。

希望能帮到别人

网友:
当然是恒流了,你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恒压能用是因为没让灯珠满载,如果灯珠轻载用,就无所谓了。
举个例子,3.3V恒压驱动一个白色10W的LED,电流大约3A,过10分钟后灯珠温度上升,导通电压下降,电流大约就4A多了

网友A:
LED低于额定功率使用的话,恒压也可以用,LED发热之后,电流会增加,保证很热的时候,电流在安全范围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低于额定功率使用的话,恒压也可以用,LED发热之后,电流会增加,保证很热的时候,电流在安全范围内就行 ...

LED要恒流还是恒压驱动,这要从LED的伏安曲线来理解。这曲线是指数型的,微小的电压变动,都会造成较大的电流变动。并且,这特性对温度很敏感,电压一定时,温度越高,电流越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工作点在比较平缓的曲线上,这影响不大,但发光强度达不到额定功率。在额定功率下,工作点在陡峭的曲线上,电压对电流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的。所以,通常要求要恒流驱动。

网友B:
在保证电压绝对稳定的情况下,LED工作在安全电流内,电阻限流即可,其实就是相当于恒压。对于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恒流就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证电压绝对稳定的情况下,LED工作在安全电流内,电阻限流即可,其实就是相当于恒压。对于电压不稳定的 ...

绝对稳定,这个就达不到。任何再精密的电子设备和仪器,都有精度范围。

网友C:
楼主放弃吧,没效果的。
吸引蚊子直接用刚吃完的玉米棒子,或者西瓜

网友(2020-08-15):
楼主应采用能产生紫外线时的LED电流的恒流源哈。

网友:
肯定是恒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弃吧,没效果的。
吸引蚊子直接用刚吃完的玉米棒子,或者西瓜

有用的,紫外光吸引配合风扇,高压电网上好多蚊子尸体,前提是放走廊里,放房间里的话有人的诱惑会比紫外光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的,紫外光吸引配合风扇,高压电网上好多蚊子尸体,前提是放走廊里,放房间里的话有人的诱惑会比紫外 ...

玉米棒子和西瓜皮比人还招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