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Komar无线话筒项目

楼主(2020-05-27):
前段时间看到大家制作了很多助听器,但是都是有线版本的,或直接携带在身边的,刚好上毛子网站看到毛子制作的一款无线接收电路,于是搬回来,供大家参考,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下面是图文,欢迎大家讨论制作
https://radiokot.ru/circuit/analog/receiv_transmit/19/
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它将有助于理解使用脉宽调制的模拟信号传输的一些原理。
规格。在待机模式下,Komar大约每两到三分钟周期性地打开,持续时间少于1 s。控制功能。当声音超过一定水平时,Komar会打开并保持大约8秒钟以上。当声音水平降至设定水平以下时传输频率-416 MHz,功率高达10 mW,调制-OOK。待机电流消耗-60 mkA,传输期间-4 ... 5 mA。由CR2032电池供电,CR1632可用于减小尺寸。当电压降低到2 V时,它可以工作。不带天线的整体尺寸-70 * 20(16)* 5毫米。
工作说明。
图1显示了Komar关键点的方案和时间表。
图1关键时刻“蚊子”的计划和时间表
麦克风采用了品牌M3-B2“ Pine”,其功耗仅为40-60 mkA。R1-调整麦克风的电压。麦克风放大器在VT1,VT2上制成,消耗约15 mkA的电流,其频率响应如图2所示(在Multisim10程序中的仿真,R1 = 3.5 kOm-麦克风输出阻抗)。逻辑芯片DD1- 74HC132代表四个具有功能的施密特触发器2I-NOT,静态模式下的功耗几乎为零。DD2-MAX1472发送器芯片,用于300 ... 450 MHz频带,通过将石英Z1的频率乘以32获得工作频率。VOX组装在VT3和DD1.4上-通过声音激活“蚊子”(图中的绿线)。由于VT1-VT3是通过直流电直接连接的,因此VOX响应水平相当稳定,并且几乎不受温度的影响,电池电压。通过使用R5基于VT3更改偏移来控制响应阈值,保留时间由R7C6电路的时间常数确定,约为8 s。此外,在DD1.4上,构建了一个短脉冲发生器,用于在待机模式下定期打开设备;在DD1.1上,构建了一个VOX控制的曲折发生器,其频率约为16 kHz-图中的红线。在没有有用信号的情况下,脉冲重复周期由电路R10C9的时间常数确定。如果将音频信号施加到输入1 DD1.1(图形上的蓝线),情况将有所改变。C9的正极性将使充电更快,而C9的负极性将使充电速度变慢,也就是说,将进行脉冲宽度调制-PWM。结果,我们在输出DD1.1处有PWM,其占空比与模拟语音信号的幅度成正比。已从反相器DD1.3中移除已调制的信号,并添加了该信号以节省能量。在待机模式下,它将MAX1472的第6引脚设置为“零”,因为 事实证明,关闭MAX1472(第5引脚为“零”),第6引脚为“ unity”,继续消耗约15 mkA的电流。R8确定调制级别。将语音信号转换为脉冲序列后,您可以在最经济的按键模式OOK调制(On / Off Key调制)中使用MAX1472,并在接收路径中设置较小的阈值电平以抑制噪声。OOK调制的优点在于其简单的实现方式,并且在传输“零”时没有辐射。实际上,例如,与发射器的调频信号相比,发射器仅发射一半的发射时间。这样可以将传输过程中的功耗减半,从而使电池寿命延长一倍。根据Maxim的应用笔记1954,高频“绑定” MAX1472。
如何通过OOK调制接收信号
在解调期间,声音信号通过PWM包含在脉冲的平均值中,可以通过使脉冲通过低通滤波器来区分。滤波器通过音频范围的频率,但“截止”较高频率的波动,包括调制频率。通常,以上所有情况都发生在AM信号的任何接收器中。因此,我们以“蚊子”传输频率打开AM接收机并收听。接收器可以组装在MAX1473,U3741B,UAA3220TS上-超外差接收AM信号,或者组装一个转换器将频率降低并进一步在常规短波AM接收器上接收。但是,我尚未测试这些选项。根据图3的方案(由现有产品制成)的简单超再生接收器适用于测试Komar的性能
试验结果
将Komar与NFM无线电麦克风(SAW谐振器的频率稳定,一个RF晶体管)进行了比较。事实证明,Komar的音质更高,频率更高,因此语音更清晰。但是,这可以用很多原因来解释,因此我不会特别赞扬。另外,“ Komar”原来具有较低的背景噪音,嘶嘶声的背景下不会丢失安静的声音。由于具有可比的NFM功耗,因此可以放心地在200 m。的距离内接收无线电麦克风,在400 m。的范围内接收Komar(在视线范围内)。控制接收器是Icom IC-P7A扫描仪,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噪声抑制器已关闭,与FM解调器不同,AM解调器实际上没有噪声。这在接收信号时实现了接收器的最大灵敏度。底线:奇怪的是,但这一切都能奏效。
设计
基于以下考虑因素,设计尺寸并不是偶然的:-“ Komar”应具有最小的厚度和宽度,以便在门与墙的“现金”之间,檐顶上方,窗台下方的缝隙中谨慎安装木门的“现金”。踢脚板后面等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线性尺寸(长度)不是特别重要,可能很重要。在安装过程中,双面胶带或螺纹可能会有用-对于在机柜之间的缝隙中悬挂“蚊子”的情况;
-通过这种设计,Komar板的背面对天线起到了良好的配重作用,从而增加了辐射功率。
该电路组装在0.8毫米厚的双面铝箔玻璃纤维上。(图5、6)。在组装过程中,使用了尺寸为0805的SMD组件D1-任何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L1-4匝直径为0.4 mm的漆包线绕在直径为1.4 mm的心轴上。L2的作用是由电路板背面的印刷轨道来完成的。C11安装,如有必要,调整接收器频率网格的传输频率。从手机上获取的13 MHz石英。如果使用LIR2032电池供电,则板上有一个用于放置电池充电连接器的地方。其余的内容从图5-7可以清楚地看到。将一条18厘米长的多股绞线焊接成天线,将C19选择为最大辐射水平,方便在调谐时将微调器设置在开始位置而不是它的位置。同样在设置“蚊子”时 取决于其电流消耗,谐振时将观察到最小值,这取决于变送器的负载阻抗。这个事实对于验证MAX1472天线电路是否针对特定的工作频率和负载进行了优化非常有用。成品设备用白色热缩管覆盖(图7)。用MAX7044代替MAX1472-电路将略为简化,晶体管和SAW谐振器的输出功率都会增加(图4)。LM4876可替换为价格更实惠的MC34119或TDA7050。用MAX7044代替MAX1472-电路将略为简化,晶体管和SAW谐振器的输出功率都会增加(图4)。LM4876可替换为价格更实惠的MC34119或TDA7050。用MAX7044代替MAX1472-电路将略为简化,晶体管和SAW谐振器的输出功率都会增加(图4)。LM4876可替换为价格更实惠的MC34119或TDA7050。
资料来源
未经许可的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台,最长可达200米。奥洛夫 芯片新闻2003年第6期

P 在S 拷打在桶的一把匙子用蜂蜜。起初我没有注意,但后来发现平均待机电流超过了规定的60 mkA,约为0.5 mA(一段时间后,每2-3分钟开始从60 mkA增长到900 mkA)。这是由于以下事实:当电容器C8充电时,逻辑元件DD1.4进入线性模式并开始消耗额外的电流。
如果不需要运行监控,则可以将跳线D1,R9,R11,R12代替C8,以便将其移除,然后待机模式下的电流消耗将达到声明的水平。
图2在 Multisim10 程序中模拟麦克风放大器的操作
图3用于检查可操作性的接收器电路
图4高频部分的变形
图5从安装侧看的“蚊子”和接收器的视图
图6,图7,“蚊子”和接收器的背面和一般视图

网友:
效果不怎么样还复杂。
话放不应该用三极管搭,结构复杂调试麻烦且性能差,工作点设置不对容易失真,改用运放会更好;
接收端使用了超再生接受,噪声大,音质差;
发送端居然先将音频信号转化为PWM再用2ASK发送,是在很难想象这样出来的声音质量。

所以这就是个玩具,拿来做个对讲机可以,做助听器不行,声音失真大不好辨认噪声伤耳朵,戴耳机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