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大家看看新换的电动车空气开关

楼主(2020-05-27):
电动车空气开关自动跳闸,合不上了,推车去路边的维修店说开关坏了,换了一个电动车专用透明的,我就不拆了,透明的大家可以看内部

网友A:
多少钱换的?

网友:
我家那车买来就直接跳过了,

网友:
有些工地也会要求厂家生产透明外壳空开,能直观看见里面是否故障。

网友:
电器店有的卖,外壳透明的直观。

网友B:
这玩意有点靠不住,之前试过短路压根就不跳,接线端子都融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点靠不住,之前试过短路压根就不跳,接线端子都融化了。

你那个只是个开关吧?

网友:
电机过载会跳,有的只是一个开关

网友:
没看到过载分断能力标识?
就一个 高分 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只是个开关吧?

上面写着电动车专用。难道是糊弄人的

网友:
连分断电流都不标,骗人的,不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D:
这个 电动车专用是不是和家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代表了垃圾品质?

网友:
还不如换个正泰德力西之类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电动车专用是不是和家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代表了垃圾品质?

交流是交变的,有过零点,因此,相对而言对灭弧的要求较低;
直流始终都是平稳的,对灭弧的要求要高得多
这个开关的灭弧罩看上去比家用的大点

网友:
这个空气开关只是断了电动车的电吧,电瓶的电还是断不了,接个低压灯泡,那个开关怎么弄,灯都是亮的。

网友:
还不如去淘个二手的进口直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换的?

15块钱换的